TI DSP TMS320C66x学习笔记之TI官方读BMP程序(一)

楼主:
一直想认真写一下关于DSP的学习笔记,但是由于时间和惰性,徘徊许久,都没能提笔,趁着系统学习TMS320C6657的机会,在此开博,用于对自己学习的总结,也希望能跟大家分享学习心得,相互交流共同进步。 博客暂时是以自己学习过程为次序,将觉得有必要拿出来分享的经验贴出来,才疏学浅,有错误,请大家不吝赐教。 TI可以说是很厚道的一家芯片公司,大量的代码和文档给大家学习深入带来了很大方便,但也正因为资料繁多,新手往往不知从何下手。现在提供几个在线学习的网站,大部分问题都可以在这几个网站得到解决。 首先推荐TI wiki几乎所有的文档都可以通过这里一一找到,网址:http://processors.wiki.ti.com/; 其次是德州仪器在线支持社区,可以在上面提问和搜索你遇到的问题,一般提问在1-2个工作日会有TI的支持工程师解答,在此提一下,这里有很多TI支持发出来的源代码可以用于学习,网址:http://www.deyisupport.com/; 最后是TI的英文帮助社区--TI E2E Community,英文比较好的朋友,在此提问会得到更专业的回答,网址:http://e2e.ti.com/。 好了,现在进入今天的主题,TI官方提供的源代码---读BMP图像。 可以从多核开发套件的图像处理demo文件夹C:\ti\mcsdk_2_01_02_06\demos\image_processing中导入工程,读BMP图像主要是两个文件mcip_bmp_utils.c和mcip_bmp_utils.h,我的代码也是“拿来主义”,大部分与TI源代码相同,只修改部分,以适用自己的需求,期间对代码进行了详细注释,大家可以参考下,理清思路。
分析程序首先从mcip_bmp_utils.h开始,贴出BMP图像文件头定义,可以参考本博客---图像处理与模式识别分类中----BMP文件结构,即可了解。它对文件头结构体做了很好的划分,分别后续操作。觉得做得最科学的是它设计了一个原始图像数据的结构体raw_image_data_t,这个做法开始我还不太理解,后来发现,有了它可以将文件的获取和文件解码松耦合,使得原始数据可以从通过任何形式进行获取,例如,TCP、摄像头、文件系统中的原始数据,提高了读BMP图像程序模块的通用性,不仅仅限于在CCS进行软仿,而且可以脱离PC机通过TCP、摄像头之类的方式获取原始图像数据,然后进行BMP图像解码。 - #ifndef BMP_UTILS_H
- #define BMP_UTILS_H
-
- #include <stdint.h>
- #include <xdc/runtime/Memory.h>
- #include <xdc/runtime/Error.h>
-
- /****************************************************************************/
- /* 位图文件头结构体 */
- /****************************************************************************/
- #ifdef _HOST_BUILD
- #pragma pack(1)
- #endif
-
- typedef struct bmpfile_signature {
- uint8_t signature[2]; /* Signature - 'BM' */
- } bmpfile_signature_t;
-
- typedef struct bmpfile_header {
- uint32_t file_size; /* BMP图像文件的大小 */
- uint16_t reserved1;
- uint16_t reserved2;
- uint32_t bitmap_offset; /* BMP图像数据的偏移地址 */
- } bmpfile_header_t;
-
- typedef struct bmpfile_dib_header {
- uint32_t header_size; /* 本结构的大小 */
- int32_t image_width; /* 位图的宽度 */
- int32_t image_height; /* 位图的高度 */
- uint16_t number_of_planes; /* Number of planes */
- uint16_t bits_per_pixel; /* 每个像素的位数 */
- uint32_t compression_type;/* 压缩类型 */
- uint32_t image_size; /* 表示位图数据区域的大小以字节为单位 */
- int32_t horizontal_resolution; /* 水平分辨率,单位像素/m */
- int32_t vertical_resolution; /* 垂直分辨率,单位像素/m */
- uint32_t number_of_colors; /* BMP图像使用的颜色,0表示使用全部颜色,对于256色位图来说,此值为100h=256 */
- uint32_t important_color_count; /* Important color count */
- } bmpfile_dib_header_t;
-
- typedef struct bmp_header {
- bmpfile_signature_t signature;
- bmpfile_header_t file;
- bmpfile_dib_header_t dib;
- } bmp_header_t;
-
- /****************************************************************************/
- /* 位图RGB调色板入口结构体 */
- /****************************************************************************/
- typedef struct {
- uint8_t red;
- uint8_t green;
- uint8_t blue;
- uint8_t reserved;
- } bmp_color_table_t;
- typedef enum {
- BMP_RGB = 0,
- BMP_RLE8,
- BMP_RLE4,
- BMP_BITFIELDS,
- BMP_JPEG,
- BMP_PNG
- } bmp_compression_method_e;
-
- /* 原始图像数据,需要解码
- */
-
- typedef struct raw_image_data {
- uint8_t * data;
- uint32_t length;
- } raw_image_data_t;
复制代码接下来是函数外部声明 - /*****************************************************************************/
- /**
- * Created on: 2015-11-9
- * Author: HeWu
- * 这个函数用于从文件系统中读取文件的元素数据,
- * 参数说明:const char *_fname文件名
- * const char *_mode读写模式
- * 返回类型:raw_image_data_t(整个原始文件的字节数据,以及字节长度)
- * */
- /*****************************************************************************/
- extern raw_image_data_t get_raw_image_data_from_file(const char *_fname, const char *_mode);
-
- /*****************************************************************************/
- /**
- * Created on: 2015-11-9
- * Author: HeWu
- * 这个函数用于从raw data转换到bmp结构体,
- * 参数说明:raw_image_data_t * p_input_image图像原始字节数据
- * unsigned char * p_output_pixel_array图像的像素信息,用于后续处理
- * 返回:raw_image_data_t结构体
- * */
- /*****************************************************************************/
- extern int raw_data_cvt_bmp_pixels(raw_image_data_t * p_input_image,unsigned char * p_output_pixel_array);
-
- /*****************************************************************************/
- /* *
- * 函数功能:这个函数BMP文件中读取文件头信息。
- * 说明:函数对文件做了一些初步的检查。
- * 如果读取文件成功返回0;
- * 如果读取文件失败或检查失败,返回负数。
- */
- /*****************************************************************************/
- extern int bmp_read_header (raw_image_data_t * image, bmp_header_t * hdr);
-
- /*****************************************************************************/
- /* *
- * 函数说明:读取调色板。这个函数用的比较少,调色板是单色、16色和256色图像文件特有。
- *
- */
- /*****************************************************************************/
- extern int bmp_read_colormap (raw_image_data_t * image, bmp_header_t * hdr,
- bmp_color_table_t * color_table);
-
- /*****************************************************************************/
- /* *
- * 函数功能:读取图像(像素值),需要计算像素占用字节数。
- * 参数说明:raw_image_data_t * image,待解码数据
- * bmp_header_t * hdr, 文件头
- * uint8_t * pixel_array_rgb,用于返回的像素值指针,后续图像算法就是对它进行了
- */
- extern int bmp_read_image (raw_image_data_t * image, bmp_header_t * hdr, uint8_t * pixel_array_rgb);
-
- /*****************************************************************************/
- /* *
- * 函数功能:通过BMP图像,创建并将像素值保存为灰度图像。
- * 参数说明:raw_image_data_t * image,保存结果
- * uint8_t * pixel_array,像素值指针
- */
- /*****************************************************************************/
- extern int bmp_write_gray_bmpfile (raw_image_data_t * image, uint8_t * pixel_array,
- uint32_t width, uint32_t height);
-
- /*****************************************************************************/
- /*
- * 函数功能:获取灰度BMP图的文件大小
- */
- /*****************************************************************************/
- extern uint32_t bmp_get_gray_bmpfile_size (uint32_t width, uint32_t height);
-
- #endif /*BMP_UTILS_H*/
复制代码 对一下两个函数稍作解释, - extern raw_image_data_t get_raw_image_data_from_file(const char *_fname, const char *_mode);
复制代码- extern int raw_data_cvt_bmp_pixels(raw_image_data_t * p_input_image,unsigned char * p_output_pixel_array);
复制代码这两个函数本身不应该放在这个读bmp模块中,这是直接写来,第一个是从文件系统中获取原始图像数据(也可以从其他途径获取),第二个是将原始图像解码成像素数组(读取BMP图像的完整先bmp_read_header()函数和后bmp_read_image()函数)。
下面是mcip_bmp_utils.c函数的实现文件。 - /* ======================================================================== */
- /* TEXAS INSTRUMENTS, INC. */
- /* */
- /* ======================================================================== */
- #include
- #include
- #include
- #include "mcip_bmp_utils.h"
-
-
- /*#define BMP_UTILS_DEBUG*/
-
-
- /* BMP灰度图像默认文件头*/
- static bmp_header_t default_grayscale_bmp_header = {
- {
- {'B', 'M'} /*signature*/
- },
- {
- 263222, /*file_size*/
- 0, 0, /*reserved1, reserved2*/
- 1078 /*bitmap_offset*/
- },
- {
- 40, /*header_size*/
- 512, /*width*/
- 512, /*height*/
- 1, /*nplanes*/
- 8, /*bitspp*/
- 0, /*compress_type*/
- 262144, /*bmp_bytesz*/
- 0, /*hres*/
- 0, /*vres*/
- 256, /*ncolors*/
- 0 /*nimpcolors*/
- }
- };
-
-
- /*****************************************************************************/
- /**
- * Created on: 2015-11-9
- * Author: HeWu
- * 这个函数用于从文件系统中读取文件的元素数据,
- * 返回类型包括整个文件的字节数据,以及字节长度
- * */
- /*****************************************************************************/
- raw_image_data_t get_raw_image_data_from_file(const char *_fname, const char *_mode)
- {
- Error_Block eb;
- Error_init(&eb);
- FILE * fpr = 0;
- raw_image_data_t raw_image = {0, 0};
- uint32_t read_length = 0;
- int ret_val = 0;
-
-
- fpr = fopen(_fname, _mode);
- if(!fpr) {
- printf("Unable to open image file %s\n", _fname);
- }
-
-
- fseek(fpr, 0, SEEK_END);
- raw_image.length = ftell(fpr);
- fseek(fpr, 0, SEEK_SET);
-
-
- /**
- * 之所以用这个Memory_alloc(),而不用malloc(),
- * 是为了放置内存碎片化,还是用TI提供的函数咯
- * */
- raw_image.data = (uint8_t*)Memory_alloc(NULL,raw_image.length,0,&eb);
- if(!raw_image.data) {
- printf("Unable allocate buffer for raw image file read (%s)\n", _fname);
- }
-
-
- //fread()返回的是已读取的字节数,ret_val用于指针移动和检查
- do {
- ret_val = fread(raw_image.data + read_length, 1, raw_image.length - read_length, fpr);
- if (!ret_val) {
- printf("Unable read the raw image file %s\n", _fname);
- }
- read_length += ret_val;
- } while (read_length < raw_image.length);
- return raw_image;//返回原始图像数据
- }
- /*****************************************************************************/
- /**
- * Created on: 2015-11-9
- * Author: HeWu
- * 这个函数用于从raw data转换到bmp结构体,
- * 返回类型包括像素数据指针
- * */
- /*****************************************************************************/
- extern int raw_data_cvt_bmp_pixels(raw_image_data_t * p_input_image,unsigned char * p_output_pixel_array)
- {
- Error_Block eb;
- Error_init(&eb);
- bmp_color_table_t * p_color_table = 0;
- bmp_header_t bmp_header;
- uint8_t * pixel_array_rgb = 0;
- int color_table_size,pixel_array_rgb_size;
- int pixel_size, row_width;
- int i, j, ret_val = 0;
-
- if ((p_input_image == 0) || (p_input_image->length == 0) || (p_input_image->data == 0)) {
- printf("Invalid BMP image data\n");
- ret_val = -1;
- return ret_val;
- }
-
-
- if (bmp_read_header(p_input_image, &bmp_header) < 0) {
- printf("Error in reading header\n");
- ret_val = -1;
- return ret_val;
- }
-
-
- pixel_size = bmp_header.dib.bits_per_pixel / 8;//一个像素的字节数
- row_width = bmp_header.dib.image_width * pixel_size;//一行的字节数
-
-
- /*读调色板,现在很多bmp图像都没有调色板,可以忽略这一部分*/
- if (bmp_header.dib.number_of_colors) {
- /* Color table present */
- color_table_size = sizeof(bmp_color_table_t) * bmp_header.dib.number_of_colors;
- p_color_table = (bmp_color_table_t *)Memory_alloc(NULL,color_table_size,0,&eb);
- if(!p_color_table) {
- printf("Can't allocate memory for color table\n");
- ret_val = -1;
- return ret_val;
- }
- if (bmp_read_colormap(p_input_image, &bmp_header, p_color_table) < 0) {
- printf("Error in reading color map\n");
- ret_val = -1;
- return ret_val;
- }
- }
-
-
- /* 读像素数据 ,直接由第二个参数传入指针,不用在此分配内存*/
- if (bmp_read_image (p_input_image, &bmp_header, p_output_pixel_array) < 0) {
- printf("Error in reading pixel image\n");
- ret_val = -1;
- return ret_val;
- }
-
-
- }
-
-
- /****************************************************************************/
- /* 读BMP信息头 */
- /****************************************************************************/
- int bmp_read_header (raw_image_data_t * image, bmp_header_t * hdr)
- {
- /*如果文件头结构体大于原始图像数据大小,则是无效图像*/
- if (image->length <
- sizeof(bmpfile_signature_t) + sizeof(bmpfile_header_t) + sizeof(bmpfile_dib_header_t)) {
- printf ("Insufficient Image Buffer Length %d\n", image->length);
- return -1;
- }
-
-
- /*将原始图像数据解码到三个BMP文件头结构体*/
- memcpy(&(hdr->signature), image->data, sizeof(bmpfile_signature_t));
- memcpy(&(hdr->file), image->data + sizeof(bmpfile_signature_t),
- sizeof(bmpfile_header_t));
- memcpy(&(hdr->dib), image->data + sizeof(bmpfile_signature_t) + sizeof(bmpfile_header_t),
- sizeof(bmpfile_dib_header_t));
-
- /*做一些检查,自己看英文咯*/
- if((hdr->signature.signature[0] != 'B') || (hdr->signature.signature[1] != 'M')) {
- printf("Incorrect MAGIC number 0x%x 0x%x\n", hdr->signature.signature[0], hdr->signature.signature[1]);
- return -1;
- }
-
-
- if((hdr->dib.bits_per_pixel != 8) && (hdr->dib.bits_per_pixel != 24)) {
- printf("Only 8 or 24 bits per pixel supported, the image bpp is %d\n", hdr->dib.bits_per_pixel);
- return -1;
- }
-
-
- if(hdr->dib.compression_type != BMP_RGB) {
- printf("Need a RGB type image, the image type is %d\n", hdr->dib.compression_type);
- return -1;
- }
-
- return 0;
- }
-
-
- /****************************************************************************/
- /* 读BMP调色板 */
- /****************************************************************************/
- int bmp_read_colormap (raw_image_data_t * image, bmp_header_t * hdr,
- bmp_color_table_t * color_table)
- {
- int index;
-
-
- if(hdr->dib.number_of_colors == 0) {
- printf("Color table can't be read, ncolors = %d\n", hdr->dib.number_of_colors);
- return -1;
- }
-
-
- index = sizeof(bmpfile_signature_t) + sizeof(bmpfile_header_t) + hdr->dib.header_size;
-
-
- memcpy(color_table, image->data + index, sizeof(bmp_color_table_t) * hdr->dib.number_of_colors);
-
-
- #if BMP_UTILS_DEBUG
- {
- int i;
- printf("Color Table:\nindex:\tblue\tgreen\tred\n");
- for (i = 0; i < hdr->dib.number_of_colors; i++){
- printf("%d:\t0x%02x\t0x%02x\t0x%02x\n",
- i, color_table[i].blue, color_table[i].green, color_table[i].red);
- }
- }
- #endif
- return 0;
- }
-
-
- /****************************************************************************/
- /* 读取图像(像素值) */
- /****************************************************************************/
- int bmp_read_image (raw_image_data_t * image, bmp_header_t * hdr, uint8_t * pixel_array_rgb)
- {
- int i;
- int index;
- int pixel_size = hdr->dib.bits_per_pixel / 8;//一个像素字节数
- int row_width = hdr->dib.image_width * pixel_size;//一行字节数
- int row_width_with_pad = ((row_width) + 3) & (~3);//这里不懂?一下跳四个字节?应该是对齐?
-
-
- for(i = 0; i < hdr->dib.image_height; i++) {
- /*index从原始图像数据最后一行开始,与bmp结构有关,自己查*/
- index = hdr->file.bitmap_offset + (row_width_with_pad * (hdr->dib.image_height - i - 1));
- /*读取row_width个字节,将原始图像数据最后一行当做真实图像pixel_array_rgb像素值的第一行*/
- memcpy(pixel_array_rgb + (i * row_width), image->data + index, row_width);
-
- }
- return 0;
- }
-
-
- /****************************************************************************/
- /* 存储灰度图像到文件中 */
- /****************************************************************************/
- int bmp_write_gray_bmpfile (raw_image_data_t * image, uint8_t * pixel_array,
- uint32_t width, uint32_t height)
- {
- int i;
- int index = 0;
- int row_width_with_pad = (width + 3) & (~3);
- int pad_size = row_width_with_pad - width;
- bmp_color_table_t * color_table = 0;
- uint8_t * pad_array = 0;
- bmp_header_t hdr = default_grayscale_bmp_header;
- int ret_val = 0;
-
-
- if(pad_size) {
- pad_array = calloc(pad_size, 1);
- }
-
-
- hdr.dib.image_height = height;
- hdr.dib.image_width = width;
- hdr.dib.image_size = (row_width_with_pad * hdr.dib.image_height);
-
-
- color_table = calloc(sizeof(bmp_color_table_t), hdr.dib.number_of_colors);
-
-
- for(i = 0; i < hdr.dib.number_of_colors; i++) {
- color_table[i].blue = i;
- color_table[i].green = i;
- color_table[i].red = i;
- }
-
-
- hdr.file.file_size =
- sizeof(bmpfile_signature_t) + sizeof(bmpfile_header_t)
- + hdr.dib.header_size
- + (sizeof(bmp_color_table_t) * hdr.dib.number_of_colors)
- + (row_width_with_pad * hdr.dib.image_height);
- hdr.file.bitmap_offset =
- sizeof(bmpfile_signature_t)
- + sizeof(bmpfile_header_t) + hdr.dib.header_size
- + (sizeof(bmp_color_table_t) * hdr.dib.number_of_colors);
-
-
- if (image->length < hdr.file.file_size) {
- printf("Insufficient image array size %d (expected %d)",
- image->length, hdr.file.file_size);
- ret_val = -1;
- goto close_n_exit;
- }
-
-
- memcpy(image->data, &hdr.signature, sizeof(bmpfile_signature_t));
- index = sizeof(bmpfile_signature_t);
- memcpy(image->data + index, &hdr.file, sizeof(bmpfile_header_t));
- index += sizeof(bmpfile_header_t);
- memcpy(image->data + index, &hdr.dib, sizeof(bmpfile_dib_header_t));
- index += sizeof(bmpfile_dib_header_t);
- memcpy(image->data + index, color_table, sizeof(bmp_color_table_t) * hdr.dib.number_of_colors);
- index += sizeof(bmp_color_table_t) * hdr.dib.number_of_colors;
-
-
- for(i = hdr.dib.image_height - 1; i >= 0; i--) {
- memcpy(image->data + index, pixel_array + (hdr.dib.image_width * i), hdr.dib.image_width);
- index += hdr.dib.image_width;
- if (pad_size) {
- memcpy(image->data + index, pad_array, pad_size);
- index += pad_size;
- }
- }
-
-
- ret_val = 0;
-
-
- close_n_exit:
- if(color_table) free(color_table);
- if(pad_array) free(pad_array);
-
-
- return ret_val;
- }
-
-
- /****************************************************************************/
- /* 获取灰度图像文件的文件大小 */
- /****************************************************************************/
- uint32_t bmp_get_gray_bmpfile_size (uint32_t width, uint32_t height)
- {
- int row_width_with_pad = (width + 3) & (~3);
- /*默认bmp文件头,修改一些信息,返回真实图像文件大小*/
- bmp_header_t hdr = default_grayscale_bmp_header;
-
-
- return(sizeof(bmpfile_signature_t) + sizeof(bmpfile_header_t)
- + hdr.dib.header_size
- + (sizeof(bmp_color_table_t) * hdr.dib.number_of_colors)
- + (row_width_with_pad * height));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