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这个flash颗粒是哪个公司的

楼主:
谁知道这上面的颗粒是哪个公司的

网友A:
这个是做固态硬盘啊

网友:
最好标识一下想说的是哪一个

网友:
看不清啊

网友B:
不是,我已经查出是SPECTEK的了,以后买到这样的硬盘 就果断退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做固态硬盘啊

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我已经查出是SPECTEK的了,以后买到这样的硬盘 就果断退货吧

果断退货?
想知道理由   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果断退货?
想知道理由   啊

spectek 处理的其实就是micron有缺陷的晶圆,都是不足容量的,不过也便宜一些,如果要求不高的话也是可以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