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DSP TMS320C66x学习笔记之算法运算时间测量(五)

楼主:
    介绍两种最常用的针对TI CCS平台DSP开发过程中,算法运行时间测量的方法。一种是在带SYS/BIOS系统的项目中使用比较方便,一种是不带系统裸机程序中使用。两个测量时间的方式精度都是一个cycle,如果CPU频率为1GHz,则一个cycle为10纳秒。只不过处理成毫秒ms,再低意义不大。当然CCS中还自带profile性能分析器来查看运行时钟/周期数,还可以用C标准库提供的time.h。都是可以,看个人方便。

    一、带SYS/BIOS系统,测量算法运算时间程序。

           在cfg配置文件中开始Timestamp模块:var Timestamp = xdc.useModule('xdc.runtime.Timestamp');。

#include <xdc/runtime/Types.h>
#include <xdc/runtime/Timestamp.h>

Types_FreqHz freq;
Uint32 start;
Timestamp_getFreq(&freq);
start = Timestamp_get32();
//////////////////////////////////
//算法开始
//算法结束
//////////////////////////////////
printf("Timestamp1 is %f ms\n\t", ((double)(Timestamp_get32() - start)/(double)freq.lo)*1000);

    二、不带系统裸机程序,测量算法运算时间程序。

    在C66x core上有两个计数寄存器TSCH/TSCL,与CPU同频,共同表示一个64bit数,CPU运行一个cycle,该寄存器加1,因此可以用来准确的测量CPU在个执行段中消耗的cycles。

#include <c6x.h>

<pre name="code" class="cpp">    unsigned long long WH_time[10];
    double WH_cost[10];
    TSCH = 0;
    TSCL = 0;
    WH_time[0]= _itoll(TSCH, TSCL);
    //////////////////////////////////
    //算法开始
    //算法结束
    //////////////////////////////////
    WH_time[1] = _itoll(TSCH, TSCL);
    WH_cost[0] = (double)(WH_time[1] - WH_time[0])/1000000.0;
    printf("times = %f ms\n",WH_cost[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