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单片机和触摸屏通讯并显示6组模拟量?

楼主:
本人小白一枚  刚刚开始用单片机 原来做工控行业 一般使用的是PLC   现在看着单片机挺好的想学习学习 正好手里有块触摸屏  所以想通讯看看能不能实现模拟量和IO 都用触摸屏来控制显示!  我的是STC 89C51

网友:
就是串口通讯,可以使用自由协议或者modbus协议.自由协议触摸屏那边程序稍微复杂点.modbus协议单片机程序复杂点.

网友:
我曾用迪文的一款触摸屏做过你说的这个东西,就是通过串口通信实现的,也没什么太复杂的东西,就是觉得两边操作通讯的时候地址要注意别搞错了。就这点让我觉得很烦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