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P USB Type C评测 】上电

楼主:
昨天收到NXP USB Type C开发板,发现附带的type c线不能连接计算机,不能调试用。于是淘了两个type c的转接头,可以将macroUSB转为type c接口。

将USB线连接到CN3,LED就开始闪起来了。但是不会提示安装新设备,这个口可能只是供电的。暂时没有找到原理图,不知道具体电路是怎样的。

网友A:
版主大哥,想知道添加了转换接口对系统有影响不?是不是只实现转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版主大哥,想知道添加了转换接口对系统有影响不?是不是只实现转接?

有两种,一种是充电口,只连接了电源线,不能做数据线用。另外一种可以做数据线用,我用的这种就是可以做数据线的,类似iphone的转换头。可能比标准的电流小一些,没有其他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