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P USB Type C评测 】使用Bootloader

楼主:
NXP USB Type C使用了LPC11U35控制器,我们知道,NXP的芯片都是内置了Bootloader的,可以通过串口下载程序。而U系列更是内置了USB的Bootloader。按照下面步骤,就可以轻松的进入Bootloader模式:

  • USB线接到计算机
  • 在不接入电源和USB线的情况下,按住SW1(SW1在NXP的Logo上面)
  • USB线到连接CN2
  • 松开SW1
  • 连接USB线到CN3(电源供电)
  • 计算机上将出现U盘符号
  • 先删除U盘上的firmware.bin文件,在下载新的bin文件,就完成了程序更新。
  • 取下CN2的USB线,程序开始自动运行

注:需要两个USB Type C线。我使用了两个转接头。

网友:
按照你的步骤连上了,但是第5步是不需要的,我没有接CN3也能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