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P USB Type C评测 】使用Jlink下载程序

楼主:
在NXP USB Type C开发板上,预留了SWD接口,可以通过Jlink或者其他编程器仿真下载程序。下载程序时不用担心冲掉了Bootloader,因为Bootloader是存放在芯片ROM中,不在flash中。

NXP USB Type C开发板使用了P0_13控制LED。先写个闪灯的程序简单测试一下,可以很好的运行,改变wait的时间就可以改变闪烁频率。

#include "mbed.h"

DigitalOut myled(P0_13);

int main() {
    while(1) {
        myled = 1;
        wait(0.05);
        myled = 0;
        wait(0.05);
    }
}

参考程序

网友:
高大上的东西一定要看看呢

网友:
支持Mbed开发?这么高端!!上面的芯片都是干什么用的,看着功能不少呀

网友:
刚开始学8位机,任重而道远

网友:
来看看,怎么用mbed写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