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stm32f103这么容易烧坏呢

楼主:
3.3V供电,一开始能下程序,也能运行,可是跑一段时间就会发热,最后就烧坏了。
烧了5个了,神助我

网友:
回帖奖励 +1 分芯积分

硬件设计图发来看看

网友:
回帖奖励 +1 分芯积分

电路设计必然有错,注意检查IO负载,尤其是强输出间的电平竞争。此外,如果是电磁干扰严重以及多电压供电的系统,注意闩扣效应。

网友:
还有个可能的原因是电源尖峰毛刺,这也是导致闩扣效应的原因之一,用示波器看看有无瞬态过压即可判明。

网友:
回帖奖励 +1 分芯积分

ST的单片机内部保护少一些,需要自己加保护才安全。

网友:
回帖奖励 +1 分芯积分

很少见到烧哦。应该是设计问题。

网友:
回帖奖励 +1 分芯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