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顶层文件的小问题

楼主:
刚开始学ISE,不知道怎么向顶层文件中添加子文件,每次New source生成的新文件都会归到工程中,请问怎么给顶层添加子文件呢,就是可以用加号展开的那种

网友A:
不是根据程序结构自动生成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根据程序结构自动生成的吗

怎么生成的呢,麻烦解释一下

网友:
`include" ***.v"
或者直接端口映射试试。。
文件名 文件名(.I/O1(),.I/O2()...);

网友:
工具自带的 “New source”,正常不用,
最好自己整理到一个文件夹,然后用工具添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