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怎么测量电容的耐压值?

楼主:
昨天我在淘宝上买了一些散装的100nF 50V的贴片电容担心实际耐压达不到要求

看到一些贴子电容耐压虚标会有很多影响

想买回来自己测一下
求一个能够测电容耐压值的方法

网友:
不放心就加额定电压甚至最大电压测,做个限流保护就是,用晶体管搭,甚至简单串个电阻都可以。
顺便一说,这帖该发到技术栏目啊,综合技术交流栏目下有个分立器件子栏目。

网友:
如果你没有高压电源,还有个简易的测量耐压的方法。
知道那种用白炽灯的调光台灯吧,可控硅调相的。在灯泡回路里串个耐压足够的整流桥堆(可用IN4007搭),然后在整流输出端接上电容,注意灯泡用较小功率的,越小越好。在电容上并联一个高值电阻(也别太高了),同时根据阻值计算选好功率,免得电阻冒烟。再在电容两端接上万用表,打开开关通电,看读数慢慢加压。因电容的储能,电容两端的电压不会突变,只能慢慢升高。注意观察整个加压过程,电容在击穿前两端电压应该是逐渐升高的,一旦出现突然的瞬间回撤,说明发生了击穿。加压到额定值电容没坏,那说明至少其极限耐压指标可以满足标称耐压。如果继续加压,观察到突然的电压回撤,此前的电压就是真正的极限耐压。如果电容击穿后维持短路,灯泡会亮起来。如果电容击穿后开路,再加压也不会有什么反应。所以,为了避免误判,用此法测量前必须先测量电容容量,然后通过比对测量前后的容量变化即可获知电容是否击穿。
不过,此法只能测小容量非电解电容,如果测电解电容,包括固态电解电容都是非常危险的,弄不好会爆炸哦。此法可以测到300V耐压的电容或其它器件,不过注意可能是破坏性的。另外注意,对于具有“自愈性”的电容或其它器件用此法测耐压时,离线比对测量前后的容量来判断是否击穿过将会有问题,所以观察测量过程中的电压回撤现象非常重要,太短时间的回撤会比较难以观察,如果在可控硅调光电路的基础上用MCU采样测量电压变化,并程控加压和自动判断电压瞬态跌落,应该是比较可靠的办法。当然,真要自制耐压测试仪的话,还是用可调高压直流电源更好。

此法临时想到,前后更改了几次并补充细节,仅用俺的大脑进行了仿真,真这么做时务必注意安全,最好在有漏电保护开关的情况下尝试,且测试完成后先关闭电源、拔去插头,待电容放电至足够低压后才能用手接触。

网友:
才注意到,列表里显示回复数居然是1,哪篇帖子看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