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ckit使用LXDE或FB都无法启动

楼主:
 为什么用SD卡启动LXDE或者FB的都无法启动,中间出现altera_load:failed with error code -4 ,然后界面一直停留在starting Kernal 无法启动。。。

网友A:
在什么板子上测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什么板子上测试的

在sockit板卡上测试的,我在友晶的官网上下了"Linux BSP (Board Support Package): MicroSD Card Image for revD"这里面的三个包,结果只有一个SoCKit_RevD_SD(Linux Console)可以用,其他SoCKit_RevD_FB(Linux Console with framebuffer)和SoCKit_RevD_LXDE都不可以用,使用时出现了上面的错误,不知道什么原因。我的开发板也是D版本的。

网友:
不懂,帮顶,等待高手出现

网友:
用的是友晶的板子吗

网友:
我是C版本硬件,我试一下啊。我记得LXDE是可以的,但是FB版本的好像是不行,这个内核好像是需要带屏才可以

网友A:
如果不是友晶的 出问题很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是友晶的 出问题很正常

是友晶的开发板

网友:
问题解决了,是我看错资料了,那个MESL[4:0]和MSEL[0:4]弄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