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Designer设置默认开启文件

楼主:
这将是一篇短小精悍的教程。在你处于一个项目设计过程或其他一些需要你开了软件后就打开一些文件的时候进行操作。
下面来教下大家怎么进行默认文件的设置。
首先打开菜单dxp>>preference>>system>>new document defaults,看到如图1所示

图1

看到图1中右边栏部分,选择你想要默认打开的文件类型,这里,我以sch原理图文件为例,见图2

点击对应原理图SCH这行,这时候可以看到这行右边有个...图标,点击,弹出如图所示新的对话框,找到你想要设置的默认文件的位置,选中它,点击ok。这里我就直接选择这个sheet1文件了。选中后如图3所示。

然后点击apply,然后ok关闭对话框。
这时候你去new一个sch,就会弹出刚才设置好的sch原理图了。

根据这个技巧你可以设置默认的原理图的格式类型,也可以进行文件的修改和备份。
到此,这个小技巧就介绍结束了。果然很短。

网友A:
女神课堂开课啦,一周一篇实用小技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女神课堂开课啦,一周一篇实用小技巧,

我快江郎才尽 了。。你快来替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快江郎才尽 了。。你快来替补~~

功能我还没用全呢,好多都没用过,,我就打算换软件了啊哈哈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功能我还没用全呢,好多都没用过,,我就打算换软件了啊哈哈哈

你这样好伤我心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样好伤我心啊

不过女神需要我,我和还是随叫随到的

网友C:
可以先做一个自己的工程模板,包括一些常规的设置选项,然后再加载到默认路径里面,这样每次新建工程的时候,可以按照自己预先设定好的格式来进行。比如第一页是历史修改记录,第二页是系统框图,然后后续几页是各个模块的原理图,最后一页是PCB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先做一个自己的工程模板,包括一些常规的设置选项,然后再加载到默认路径里面,这样每次新建工程的时候 ...

说的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先做一个自己的工程模板,包括一些常规的设置选项,然后再加载到默认路径里面,这样每次新建工程的时候 ...

能写编文章详细介绍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