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合器和灯具电源连接器的合格性试验有哪些

楼主:
  a.机械支承系统应经过100次操作试验;

  b.与机械固定装置同时操作的电气接触点,经100次操作试验;

  c.与机械固定装置分开操作的电气接触点应经过1000次操作试验。每进行100次操作后,接触点应移到导轨上一个新的位置。本试验仅适用于接合器;

  d.设计成沿导轨轴线固定且不移动的III类导轨系统的灯具电源连接器和接合器应经受GB7000中规定的150次操作周期。

  注:“一次操作”是指以相当于实际使用的速度将接合器插入或拨出或者接通或断开电气接触点取两者中的任何一种。

  b项与c项的试验应在额定交流电压下进行,试验电流为部件额定电流的1.25倍。除了对标有不同额定电流值的电阻负载,可在非电感性交流电路中进行试验以外,负载的功率因数均取为0.6左右。对II类系统,功率因数定为1.0.

  如果采用功率因数为0.6的空芯电感作为负载,那么用一个通过电感电流1%的电阻并联于该电感负载上。也可采用铁芯电感,提供的电流基本上是正弦波形。接地回路中应无电流流过。

  试验后,样品应按GB7000中规定进行介电强度试验,但试验电压应降为1500V.对于III类系统,试验电压降为500V.试验后,样品应:

  a.不应有影响使用的损伤;

  b.外壳或隔板不应变坏;

  c.机械连接和电气连接不应松脱。

  在进行本试验的前后,将接合器固定在导轨上并使接触点通以1.5倍的接合器的额定电流。在每个接触点上的电压降,包括接地触点,不得超过50mV.

网友:
这种实验内容,是灯具标准规定项目还是生产企业内部测试检验标准?
挺全面
一般生产企业没有这种测试装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