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小USB闪灯(转)

楼主:
利用非稳态多谐振荡器原理制作一个小USB闪灯

1.原理图

一个非常基本的LED电路是一个与使用非稳态多谐振荡器。这是电路,我——手绘和蚀刻PCB和白炽灯——当我在高中一个PCB制比赛,赢了。我猜它仍然具有情感价值对我来说。
  现在使用发光二极管代替白炽灯,USB电力代替电池,这是USB Blinkly。
  集成USB插头到PCB,所以它的简单和经济。你可以插USB与任何USB插座——电脑、充电器、无处不在。

  这个电路是一个无处不在的非稳态多谐振荡器。NPN晶体管和我使用类型使用了该人少。的值显示在图表,闪烁的速度大约是2次/秒。你可以调整R2,3和C1、2来实现不同的速度。更大的值,速度越慢。我建议保持R2和R3的值介于1 k和47 k欧姆。在较大的电阻晶体管得不到足够的偏置电流完全打开led。在较小的电阻比1 k欧姆,太多的偏置电流流入晶体管。电容器可以小至1超滤(非常快速闪烁,更像是闪烁),或大如1000超滤(超级慢)。
  电流消耗从USB端口是略低于5 ma。

网友:
更厚的PCB材料使用。通过将一些焊锡在这里你可以使插头适合收紧。我做了“内置”USB插头正确PCB。为了能很好地符合USB端口,我使用厚(2 mm)材料为PCB。这似乎做得很好,舒适足以给好电连接,但不要太紧。
  但是如果你发现你的USB与太失去在连接器,您可以把一些焊背面的USB插头有两条垫,你可以与焊料。外套通过把大量的焊料在那里你可以调整适应的USB插头。

2.元件材料准备
只有11个零件:
•2 x 5毫米超亮LED
•2×470欧姆1/8或1/4W(R1、r3)(黄色 紫色 棕色 金色)
•2 x 47 k欧姆1/8或1/4W(R2、R3)(黄色 紫色 橙色 金色)
•2 x 22 uf 10 v或更高的电解电容器(C1,C2)
•2 x NPN型通用晶体管(Q1、Q2)
•1 x自定义PCB
晶体管可以是关于任何通用NPN型类型,如2 n2222、3904、4400等。
如果您使用的是“标准”式led(非“超级明亮的”),你可能想给他们更多的电流来获得体面的亮度。使用220甚至150欧姆为R1和R4(20 ma与150欧姆)。

网友:
3.装配制作
装配非常简单,很适合初学者。

  开始焊接——试焊部分第一顺序:
  1。电阻-弯曲导线,放进洞在PCB轻弹,PCB,焊料。
  2。电容器-弯曲导致身体的底部,看极性。铅是积极的长(+)。
  3。晶体管-匹配他们的形状与标志在PCB。弯曲导致适应洞。焊料。
  4。发光二极管的极性再次观看。长带领进入孔与广场垫。您还可以使用led的形状和标记在PCB识别方向。(一边LED是平的)

网友:
这是几层板呀 感觉好厚哟。。。

网友:
楼主为它还专门制作了块PCB,不简单!

网友:
壕你好

So TM what......?

网友:
有啥用,要闪瞎自己么???

网友:
這個可以做甚麼用途嗎???

网友:
很早就玩过这个,没什么用处,生活中用不上

网友:
然并卵系列233333

网友:
感觉呼吸灯比这个有作用些!

网友:
可以玩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