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3.7v升压到9v或12v的BOOST电路

楼主:
求一个3.7v的升压到9v或12v的BOOST电路。各位大神拜托了,帮帮我这个什么也不会的菜鸟。
仿真软件用的是什么?

网友A:
ti官网有电源参数选型器,用起来还是不错,可以参考

网友:
电流不大用MT3608

网友:
引用 网友A:
ti官网有电源参数选型器,用起来还是不错,可以参考

网友B:
能给我个电路图么?完全不会连。。。。。电阻电容电感参数都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给我个电路图么?完全不会连。。。。。电阻电容电感参数都是什么?

可以学学webench

网友:
按手册里的原理图弄就好了

网友:
是用在什么产品上的  ,电流要几A ? 可以参考一下 HT71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