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s56221上电瞬间电流尖峰问题

楼主:
tps56221上电瞬间,电流峰值到达20a,5us,后电源输出正常,问题大概是哪里引起

网友:
负载多大?
与输出滤波电容质量有关,可适当增大电容值

网友:
电流大又不是电压高,开机瞬间有冲击是正常现象,不然为什么现在有些电源 使用软启动呢?

网友:
这是电容的瞬态充电电流,说明你的测试设备不错,居然能看到这么短时的电流参数。如果滤波电容容量不是很小,那么这是正常的。通常,滤波电容容量越大,瞬态充电电流也会越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是电容的瞬态充电电流,说明你的测试设备不错,居然能看到这么短时的电流参数。如果滤波电容容量不是很小 ...

大神,想问问这个能不能解决,我也发现了这个问题,时间比这个长,如何缩小瞬态电流或时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神,想问问这个能不能解决,我也发现了这个问题,时间比这个长,如何缩小瞬态电流或时间?

适当减小滤波电容或者采取软启动措施。缩短启动时间则意味着更大的启动电流,所以,减小瞬态电流和缩短启动时间是矛盾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适当减小滤波电容或者采取软启动措施。缩短启动时间则意味着更大的启动电流,所以,减小瞬态电流和缩短启 ...

不是缩短启动时间,是指让尖峰电流这个波形持续时间更短。这样也会加大瞬间电流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是缩短启动时间,是指让尖峰电流这个波形持续时间更短。这样也会加大瞬间电流吗?

当然,而且这就是启动时间,即滤波电容上的电压达到稳态值的时间。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当然,而且这就是启动时间,即滤波电容上的电压达到稳态值的时间。

了解。那减小电容就是让尖峰电流减小,启动时间增加了? 那所说的软启动又什么原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了解。那减小电容就是让尖峰电流减小,启动时间增加了? 那所说的软启动又什么原理?

理解错误。滤波电容容量减小,完成充电的时间就短,滤波电路的启动时间当然是缩短了,怎么能得出增加的结论呢?可见还是没搞清概念。
软启动就是控制充电电流,减小冲击,是为“软”。同样滤波电容容量下,采用软启动电路会增加启动时间,注意正确理解充电电流、滤波电容容量和启动时间彼此之间的关系。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理解错误。滤波电容容量减小,完成充电的时间就短,滤波电路的启动时间当然是缩短了,怎么能得出增加的结 ...

您之前是说减小尖峰电流和充电时间是矛盾的。按您的说法减小滤波电容容值,启动时间会缩短,也就是说尖峰电流会增大,是这样吗? 但是按照充电理论来说,容量减小了,充电电量变小,充电电流不是应该减小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您之前是说减小尖峰电流和充电时间是矛盾的。按您的说法减小滤波电容容值,启动时间会缩短,也就是说尖峰 ...

减小滤波电容容值,启动时间会缩短,也就是说尖峰电流会增大,是这样吗?——显然不是。
注意前提:在滤波电容容量不变时,减小充电电流必然会导致充电时间延长。充电电流不变即前级电源不变时,减小滤波电容容量,那充电时间自然缩短。你忽略了前提,当然就钻进了牛角尖。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您之前是说减小尖峰电流和充电时间是矛盾的。按您的说法减小滤波电容容值,启动时间会缩短,也就是说尖峰 ...

充电电流峰值是与充电电压和电路中的ESR有关,I=U/R。当电容初次上电时,相当于短路,电路中的ESR很小,所以I会很大。有个方法是在供电回路中增加一个NTC电阻,以增大充电初始时的回路电阻值(NTC的冷态阻值),减小I。不过要注意的是,NTC在关机后需要冷却一段时间才能恢复较大的阻值,如果冷却时间不够就再次上电开机,那就对减少冲击电流来说没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充电电流峰值是与充电电压和电路中的ESR有关,I=U/R。当电容初次上电时,相当于短路,电路中的ESR很小, ...

也就是说在充电电源不变的情况下,充电电流跟电路ESR有关。而滤波电容会影响电路ESR,也就是说调整滤波电容是会影响充电电流大小,那这个调整的增减有没有什么对应关系?

网友:
电路ESR不光是电容,还有走线,串联的电感磁珠等等元件。电压不变的前提下,整体的ESR越小,电流峰值应该也就越大了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减小滤波电容容值,启动时间会缩短,也就是说尖峰电流会增大,是这样吗?——显然不是。
注意前提:在滤 ...

这么说,我如果只减小滤波电容,其它不变,那它启动时间会减小,峰值电流会变吗?

网友D:
上电前,滤波电容上的电压是0,
上电后,滤波电容上的电压要=Vin

所谓的软启动,就是减小Iin的电流,延长滤波电容的充电时间。

减小滤波电容,启动时间固然会减小,峰值电流也会响应的减小,因为容量小了,充进电容里的电荷也少了。

但是,减小滤波电容,意味着降低了输入电压的稳定性,在负载调整率比较大的情况下(瞬间拉载),有可能出现输入端欠压复位的状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说,我如果只减小滤波电容,其它不变,那它启动时间会减小,峰值电流会变吗?

会不会变取决于电容的ESR和ESL参数,忽略该参数,则不变,而平均电流则减小。工程中更重视超过某一限度的电流的持续时间,即认定“峰值电流”在时间轴上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持续一段时间的区域。有此,显然可以得出结论,滤波电容的容量减小(仍然忽略ESR和ESL的影响),前述持续一段时间的平均峰值电流自然就会减小。
注意,工程分析法是为了快速解决实际问题的简化分析法,其结论对实践具有指导意义,但要进行精确的理论分析则不够,那必须考虑所有因素,哪怕该因素对分析结果的影响非常微小都必须考虑,而工程上只考虑主要因素。比如,在工程上可以认为前级电源就是一个理想电压源串一个常数电阻,但精确分析这个模型就不行,至少内阻为常数就不行。在一般工频滤波中,工程上不考虑电容的ESL和ESR,即使是工作频率较高的开关电源的滤波中也仅仅适当考虑,但精确分析就必须考虑,甚至要考虑实际电路中所有的分布参数,电路模型会变得非常复杂。

网友B:
还是大致总结一下以便于理解吧。
首先,工程上认为的电流“峰值”不是电流曲线上数值最高的那个点,而是超过某一限度不得不考虑的一个区域。较真的话,当然要表述为诸如“平均峰值电流”之类,但在一般语境下没有这个必要,除非强调要精确分析电路暂态,否则说峰值就是指持续一段时间的较大电流。
其次,工频滤波中不考虑电容的串联等效电阻ESR,更不用考虑串联等效电感ESL。
最后,前级电源认为不变。
以上前提是进行工程分析的简化条件。
有此,根据RC充电电路的特性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滤波电容容量越大,冲击电流则越大,充电时间则越长。如果工程上遇到冲击电流过大对电路或前级电源造成不利影响时,适当减小滤波电容容量可以改善,但如果后级电路的要求不能减小滤波电容的容量,那么就加入抑制峰值电流的软启动电路,具体设计需要根据具体应用灵活选择方案。一般常用的方案有:串小阻值电阻、串负温度系数的热敏电阻(即冷态电阻更高)、用继电器或晶体管临时串入限流电阻、采用多个滤波电容并联并逐个用继电器或晶体管投入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上电前,滤波电容上的电压是0,
上电后,滤波电容上的电压要=Vin

所谓的软启动,就是减小Iin的电流,延 ...

减小滤波电容,启动时间固然会减小,峰值电流也会响应的减小,因为容量小了,充进电容里的电荷也少了。
------电容量和电流没有绝对的关系。Q=I*t=C*U。U不变而C减小只能导致Q减小,但不能确定I和t的变化。
如果乘积Q减小,一个乘数t不变或t变大,那么另一个乘数I才能说一定会减小。如果t也变小,那I就可能变大,也可能变小,还可能不变。

网友:
软启动,我觉得可以理解为一个受控的线路串联内阻,芯片刚启动时,设置内阻较大,限制线路上流过的给电容充电电流,然后内阻逐渐减小,使得电流逐渐到达所需要的工作值。和NTC的作用是类似的,不过控制起来更加精确,而且可以反复激活。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大致总结一下以便于理解吧。
首先,工程上认为的电流“峰值”不是电流曲线上数值最高的那个点,而是超 ...

真的讲得很详细,谢谢大神!

网友:
这是电容的瞬态充电电流,说明你的测试设备不错,居然能看到这么短时的电流参数

网友:
各位大神,我有个项目为了减小峰值功耗时间,去掉了前端一个电解电容。之后波形如下: 多了个下冲的波形,想问一下这个是什么造成的,对电路有没有影响。

网友E:
是因为向上的尖峰比较高,才有这个向下的尖峰

向上的尖峰太高,应该有影响

不去电解电容的波形不会这样的

减少峰值功耗应根据电源的结构形式上,多从开关管,磁性元件方面考虑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是因为向上的尖峰比较高,才有这个向下的尖峰 向上的尖峰太高,应该有影响 不去电解电容的波形不会这 ...

但是去掉点解电容和不去,向上的尖峰值都的一样的,只是去掉后时间明显缩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但是去掉点解电容和不去,向上的尖峰值都的一样的,只是去掉后时间明显缩短了。

尖峰对电路肯定是有影响的,

要看负载是什么

加TVS或压敏可以减少尖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