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iled to initialize communication

楼主:
现在有三个ZigBee节点,我节点1的程序通过ZigBee仿真器烧录程序到第一块ZigBee板子中,然后把节点2的程序烧录到节点2的ZigBee板时,编译通过了,烧录时出现提示: Fatal error: Failed to initialize communication. Check connections and hardware   Session aborted!
这是怎么回事,我第一块板子烧写程序还好的呢,怎么第二块板子就出现这种情况,明天就要交运行结果给老师了,有没有大神帮我解决一下,百度上能用的方法,像重置啊,通过管理员身份打开IAR,换线等都试过了,没解决,怎么搞定它呀,很急啊!

网友:
你看下芯片是不是坏了?我今天调试器给板子供电,直接搞坏了几块芯片

网友A:
谢啦,已经解决了!要先把第一块正在运行的程序先暂停,然后才能把节点2的程序烧录到节点2的ZigBee板中。已经搞定和导师交差了,谢谢你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谢啦,已经解决了!要先把第一块正在运行的程序先暂停,然后才能把节点2的程序烧录到节点2的ZigBee板中。已 ...

我的问题跟你的一样,大神,具体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问题跟你的一样,大神,具体怎么解决的啊?

你把程序烧录进第一块板子后,要按红色的“×”关掉第一个,然后再把程序烧录进第二块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