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找个代替LM311的直插式比较器,管脚一样。因为LM311Y压摆率太低了

楼主:
想找个代替LM311的直插式比较器,管脚一样。因为LM311Y压摆率太低了。所以想找个压摆率比LM311高的芯片。直插式的

网友A:
LM系列国办的比较器datasheet中的sr值给出的不多
可以看看TI的LM160/LM360,和ADI的AD790是否合适
压摆率单位有通常有V/s,V/ms和V/μs三种,运放的datasheet中一般都给出sr值。

网友A:
以下几个TI运放的压摆率和静态电流参考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以下几个TI运放的压摆率和静态电流参考一下

我想要的是电压比较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要的是电压比较器。

LM311的SR是多少?

网友C:
电压比较器衡量速度一般不说压摆率吧 一般都看response time这个指标啊  我记得LM311是200ns 楼主你的信号频率多大 幅度几何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LM系列国办的比较器datasheet中的sr值给出的不多
可以看看TI的LM160/LM360,和ADI的AD790是否合适
压摆率 ...

谢谢。

网友:
查看了LM311的数据手册。 找不到SR值。那应该看什么值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压比较器衡量速度一般不说压摆率吧 一般都看response time这个指标啊  我记得LM311是200ns 楼主你的信号 ...

在调试过程中,发现5MHZ以上就出不来波形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M系列国办的比较器datasheet中的sr值给出的不多
可以看看TI的LM160/LM360,和ADI的AD790是否合适
压摆率 ...

看response time这个指标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看response time这个指标吗。

一般关注的是比较器响应速度的快慢,响应时间是比较器的主要指标。
所以对楼主在一楼上来就非常专业的认为“因为LM311Y压摆率太低了,,,”不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关注的是比较器响应速度的快慢,响应时间是比较器的主要指标。
所以对楼主在一楼上来就非常专业的认 ...

受教了。。那响应时间对应过来的频率就是这芯片所能做到的最大频率了是吗

网友:
响应时间是和输入信号与基准参考电压的电压差有关联,电压差越大,相应地比较器的反应时间越短,输入电压差越大,翻转越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