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唤醒睡眠问题

楼主:
用PIC单片机的ADC采集电压。电压大部分时间为0。单片机一直处于睡眠状态。现在想当电压不为0时,单片机唤醒开始采集。在电压为0时。单片机进入睡眠。该怎么实现呢?

网友A:
“电压为0 ”这个有点绝对,应该是个范围 比如 小于0.2

如果是这样的话可以外部加个比较器触发IO实现中断或唤醒

如果片内有比较器那就不用外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压为0 ”这个有点绝对,应该是个范围 比如 小于0.2

如果是这样的话可以外部加个比较器触发IO实现中 ...

平时是接地的 所以电压为0

网友:
模拟电路是有噪声的,所以接地也不一定是“0”

另外为了避免在阈值点的来回跳动,一般用迟滞比较器

网友:
如果你用的MCU支持AD唤醒才可以,不支持则不行。

网友:
一般的PIC 8位单片机是不支持AD电压唤醒功能的,如果是要求电压唤醒功能,要用到的是其比较器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