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特基二极管作用

楼主:
选用了电流为2A的肖特基二极管SS24串接到电源当中。当电流大于2A时。肖特基二极管会断开吗?当电流变小时,会不会再恢复。

网友:
看是正接还是反接二极管,正接的话会导通

网友:
电流超过2A且时间较长,萧特基二极管将烧毁。
烧毁后不能恢复。

网友:
当电流大于2A时很有可能烧毁,,,
如楼上所说,不能恢复的

网友:
二极管不是自恢复保险,过流时间长了会烧毁,至于烧毁后是短路还是断路不好说,都有可能,但无论如何都不会恢复原状了。

网友:
建议楼主去查询同型号的肖特基二极管的DATASHEET里面有非常详细的介绍,楼主需要多注意其中的各个参数的意义,然后你就会解决你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