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式液晶模块的驱动

楼主:
段式液晶由于其功耗低、价格便宜在很多家电中得到广泛的应用,其驱动其实并不复杂,大多是情况下都是用HT1621B进行驱动。

       HT1621是128 点内存映象和多功能的LCD驱动器HT1621 的软件配置特性使它适用于多种LCD应用场合包括LCD模块和显示子系统用于连接主控制器和HT1621的管脚只有4 或5 条HT1621 还有一个节电命令用于降低系统功耗

      在使用HT1621进行驱动时,首先得根据订做的液晶进行原理设置。驱动液晶实际上就是往HT1621的内部寄存器中写数据,至于数据如何去驱动液晶我们可以不去理会它。下面也一款订做的液晶为例进行说明:

资源分配如下,3个数码管每个数码管由7段组成,还有3个风速图标,4个温度图标和一个冒号图标。

       我们知道HT1621是由4个COM口和18个Seg接口构成,COM口的连接和简单,直接对应连接即可,而Seg可以根据你的PCB布局、连线的方便等进行选择性连接。

     在这里我们可以COM口对应连接,Seg端口按照顺序连接5~12脚,得到的图纸如下:

        有了这个原理图,后面我们就可以设计驱动程序了,在设计驱动程序之前,必须认识到一个问题,段式液晶是由很多段或者图标、点构成,从而构成的显示图案。而这些多、图标、点都是由HT1621的寄存器中的位组成的,所以,如果驱动程序按照位进行控制,将给我很大的方便和灵活。

        但是我们知道,除了C51提供位操作为,其他单片机并不提供位操作的定义方式,但是,基本上所有的编译器都提供位段的定义方式,所以下面我们将使用位段进行定义:

由原理图和液晶资料我们可以看出,Seg0对应第一个数码管的F、G、E三段,Seg1对应第一个数码管的A、B、C、D四段。而第二个数码管和第三个数码管的每一段顺序与第一个相同。所以,我们可以使用与第一个数码管相同的结构体进行三个数码管的定义,当然有时候每个数码管的每一段顺序并不一定相同,这个是由段式液晶在设计时的走线确定的。如果每一个数码的顺序不同,我们就得分别定义其结构体了。

typedef union
{
    struct
    {
        u8 DA   : 1;         //
        u8 DB   : 1;         //
        u8 DC   : 1;         //
        u8 DD   : 1;         //
        u8 Rcv  : 4;         //
    } BtL;

    struct
    {                                 //
        u8 DF   : 1;         //
        u8 DG   : 1;
        u8 DE   : 1;         //
        u8 DO   : 1;         //
        u8 Rcv  : 4;         //
    } BtH;

} HTB_SEG;

         在这里,我们把同一个数码管的7段定义在一个结构体中,如果使用F、G、E三个段式,我们使用BtH这个变量,如果使用A、B、C、D四段时,我们使用BtL这个变量。当然,我们也可以把这两个分开定义。由于第二个数码管多了个冒号,同样把其放入BtH变量中,第一个和第三个数码管中没有使用这个位,不用即可。

typedef union
{
    struct
    {
        u8 K1   : 1;         //
        u8 K2   : 1;         //
        u8 K3   : 1;         //
        u8 Rcv  : 5;         //
    } BtL;

    struct
    {
        u8 K7   : 1;         //
        u8 K6   : 1;         //
        u8 K5   : 1;         //
        u8 K4   : 1;         //
        u8 Rcv  : 4;         //
    } BtH;

} HTB_ICN;

        用同样的方法定义剩余的图标,获得上面的结构体。由此我们看出,每个寄存器实际上只使用了前面4个位,后面的4个位没有使用,保留。

typedef struct
{
    HTB_SEG Seg0;
    HTB_SEG Seg1;

    HTB_SEG Seg2;
    HTB_SEG Seg3;

    HTB_SEG Seg4;
    HTB_SEG Seg5;

    HTB_ICN Seg6;
    HTB_ICN Seg7;

} HTB_RAM;

HTB_RAM HTBRam;

        最后我们把使用的8个寄存器分别使用上面的结构体变量进行定义,前面6个为数码管,后面2个为图标。有了这个结构体,后面定义一个变量用于操作每个数码管。

数码管显示驱动如下,从0~9通过控制每一段形成字符:

/**************************************************************************************
* FunctionName   : HTB_SegVal()
* Description    : 数码管填值
* EntryParameter : None
* ReturnValue    : None
**************************************************************************************/
void HTB_SegVal(HTB_SEG *pSg1, HTB_SEG *pSg2, u8 dat)
{
    switch (dat)
    {
        case '0':  pSg2->BtL.DA = 1; pSg2->BtL.DB = 1; pSg2->BtL.DC = 1; pSg2->BtL.DD = 1;
                   pSg1->BtH.DE = 1; pSg1->BtH.DF = 1; pSg1->BtH.DG = 0; break;

        case '1':  pSg2->BtL.DA = 0; pSg2->BtL.DB = 1; pSg2->BtL.DC = 1; pSg2->BtL.DD = 0;
                   pSg1->BtH.DE = 0; pSg1->BtH.DF = 0; pSg1->BtH.DG = 0; break;

        case '2':  pSg2->BtL.DA = 1; pSg2->BtL.DB = 1; pSg2->BtL.DC = 0; pSg2->BtL.DD = 1;
                   pSg1->BtH.DE = 1; pSg1->BtH.DF = 0; pSg1->BtH.DG = 1; break;

        case '3':  pSg2->BtL.DA = 1; pSg2->BtL.DB = 1; pSg2->BtL.DC = 1; pSg2->BtL.DD = 1;
                   pSg1->BtH.DE = 0; pSg1->BtH.DF = 0; pSg1->BtH.DG = 1; break;

        case '4':  pSg2->BtL.DA = 0; pSg2->BtL.DB = 1; pSg2->BtL.DC = 1; pSg2->BtL.DD = 0;
                   pSg1->BtH.DE = 0; pSg1->BtH.DF = 1; pSg1->BtH.DG = 1; break;

        case '5':  pSg2->BtL.DA = 1; pSg2->BtL.DB = 0; pSg2->BtL.DC = 1; pSg2->BtL.DD = 1;
                   pSg1->BtH.DE = 0; pSg1->BtH.DF = 1; pSg1->BtH.DG = 1; break;

        case '6':  pSg2->BtL.DA = 1; pSg2->BtL.DB = 0; pSg2->BtL.DC = 1; pSg2->BtL.DD = 1;
                   pSg1->BtH.DE = 1; pSg1->BtH.DF = 1; pSg1->BtH.DG = 1; break;

        case '7':  pSg2->BtL.DA = 1; pSg2->BtL.DB = 1; pSg2->BtL.DC = 1; pSg2->BtL.DD = 0;
                   pSg1->BtH.DE = 0; pSg1->BtH.DF = 0; pSg1->BtH.DG = 0; break;

        case '8':  pSg2->BtL.DA = 1; pSg2->BtL.DB = 1; pSg2->BtL.DC = 1; pSg2->BtL.DD = 1;
                   pSg1->BtH.DE = 1; pSg1->BtH.DF = 1; pSg1->BtH.DG = 1; break;

        case '9':  pSg2->BtL.DA = 1; pSg2->BtL.DB = 1; pSg2->BtL.DC = 1; pSg2->BtL.DD = 1;
                   pSg1->BtH.DE = 0; pSg1->BtH.DF = 1; pSg1->BtH.DG = 1; break;

        case ' ':  pSg2->BtL.DA = 0; pSg2->BtL.DB = 0; pSg2->BtL.DC = 0; pSg2->BtL.DD = 0;
                   pSg1->BtH.DE = 0; pSg1->BtH.DF = 0; pSg1->BtH.DG = 0; break;

        default:   break;
    }
}

/**************************************************************************************
* FunctionName   : HTBColon()
* Description    : 冒号
* EntryParameter : None
* ReturnValue    : None
**************************************************************************************/
void HTBColon(OS_SWT swt)
{
    HTBRam.Seg2.BtH.DO = (swt > 0) ? 1 : 0;
}

/**************************************************************************************
* FunctionName   : HTBTemStl()
* Description    : 温度
* EntryParameter : None
* ReturnValue    : None
**************************************************************************************/
void HTBTemStl(u8 stl)
{
    HTBRam.Seg7.BtH.K4 = 0;
    HTBRam.Seg7.BtH.K5 = 0;
    HTBRam.Seg7.BtH.K6 = 0;
    HTBRam.Seg7.BtH.K7 = 0;

    switch (stl)
    {
        case 0: HTBRam.Seg7.BtH.K4 = 1; break;
        case 1: HTBRam.Seg7.BtH.K5 = 1; break;
        case 2: HTBRam.Seg7.BtH.K6 = 1; break;
        case 3: HTBRam.Seg7.BtH.K7 = 1; break;
        default : break;
    }
}

/**************************************************************************************
* FunctionName   : HTBWndStl()
* Description    : 风速
* EntryParameter : None
* ReturnValue    : None
**************************************************************************************/
void HTBWndStl(u8 stl)
{
    HTBRam.Seg6.BtL.K1 = 0;
    HTBRam.Seg6.BtL.K2 = 0;
    HTBRam.Seg6.BtL.K3 = 0;

    switch (stl)
    {
        case 0: HTBRam.Seg6.BtL.K3 = 1; break;
        case 1: HTBRam.Seg6.BtL.K2 = 1; break;
        case 2: HTBRam.Seg6.BtL.K1 = 1; break;
        default : break;
    }
}

        图标的驱动如上,其实就是根据需要修改每一个寄存器位,这个寄存器修改后,我们还必须得传递给HT1621更新显示,才能真正实现显示的驱动:

/**************************************************************************************
* FunctionName   : HTB_SendBitMsb()
* Description    : 发送发送多位[高位在前]
* EntryParameter : None
* ReturnValue    : None
**************************************************************************************/
void HTB_SendBitMsb(u8 dat, u8 cnt)
{
    for (u8 i=0; i
    {
        (dat & 0x80) ? GPIO_WriteHigh(HTB_DT_PORT, HTB_DT_PIN) :
                       GPIO_WriteLow(HTB_DT_PORT, HTB_DT_PIN);

        dat <<= 1;
        GPIO_WriteLow(HTB_WR_PORT, HTB_WR_PIN);
        HTB_DelayUs(3);
        GPIO_WriteHigh(HTB_WR_PORT, HTB_WR_PIN);
    }
}

/**************************************************************************************
* FunctionName   : HTB_SendBitLsb()
* Description    : 发送多位[低位在前]
* EntryParameter : None
* ReturnValue    : None
**************************************************************************************/
void HTB_SendBitLsb(u8 dat, u8 cnt)
{
    for (u8 i=0; i
    {
        (dat & 0x01) ? GPIO_WriteHigh(HTB_DT_PORT, HTB_DT_PIN) :
                       GPIO_WriteLow(HTB_DT_PORT, HTB_DT_PIN);

        dat >>= 1;
        GPIO_WriteLow(HTB_WR_PORT, HTB_WR_PIN);
        HTB_DelayUs(3);
        GPIO_WriteHigh(HTB_WR_PORT, HTB_WR_PIN);
    }
}

/**************************************************************************************
* FunctionName   : HTB_SendCmd()
* Description    : 发送命令
* EntryParameter : None
* ReturnValue    : None
**************************************************************************************/
void HTB_SendCmd(u8 cmd)
{
    GPIO_WriteLow(HTB_CS_PORT, HTB_CS_PIN);
    HTB_SendBitMsb(0x80, 3);                                                     // 前面3位命令代码
    HTB_SendBitMsb(cmd, 9);                                                      // 后面10位: a5~a0[RAM地址]+d3~d0[RAM数据]
    GPIO_WriteHigh(HTB_CS_PORT, HTB_CS_PIN);
}

/**************************************************************************************
* FunctionName   : HTBSendNDat()
* Description    : 发送N数据
* EntryParameter : None
* ReturnValue    : None
**************************************************************************************/
void HTBSendNDat(u8 addr, u8 *pDat, u8 cnt, u8 bitNum)
{
    GPIO_WriteLow(HTB_CS_PORT, HTB_CS_PIN);
    HTB_SendBitMsb(0xA0, 3);                                                    // 前面3位命令代码
    HTB_SendBitMsb(addr<<2, 6);                                                 // a5~a0[RAM地址]

    for (u8 i=0; i
    {
        HTB_SendBitLsb(*pDat++, bitNum);                                        // RAM数据
    }

    GPIO_WriteHigh(HTB_CS_PORT, HTB_CS_PIN);
}

上面的函数是通过按位传递的方式把数据发给HT1621,并不复杂,这里就不相信介绍了:

typedef enum
{
    HTB_CMD_BIAS   = 0x29,                                         // 0B:0010 abXc  -ab控制占空比,-c控制偏压
    HTB_CMD_SYSEN  = 0x01,                                         //
    HTB_CMD_LCDOFF = 0x02,                                         //
    HTB_CMD_LCDON  = 0x03,                                         //

} HTB_CMD;

         最后,我们可以看出,在修改了全局变量后,在把更新的数据传递给驱动芯片就可以了,非常简单方便灵活,这个示例让我们充分了解和使用位段进行位控制是非常方便。

网友A:
那些带底色的字看起来很难受

网友:
还不如用1721这种,背光都省了,直接芯片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些带底色的字看起来很难受

LCD 屏可以做成看不出!!!

网友:
谢谢分享,这是我见过最详细段式LCD驱动方法介绍

网友:
这是我见过最详细段式LCD驱动方法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