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reeRTOS+IO 有没有人做过?刚开始接触,写驱动没有头绪,求指导

楼主:
如题。stm32+FreeRTOS+IO 驱动的写法,简单的open read ioctl等 简单控制led灯或者让引脚输出高低电平驱动的写法,现在没有一点头绪,网上也找不到例程资料,求指导啊!!!

网友A:
FreeRTOS是移植好的吗?如果没有要先移植好FreeRTOS,后面就简单了。

网友:
@赵玉田 test

网友:
引用 网友A:
FreeRTOS是移植好的吗?如果没有要先移植好FreeRTOS,后面就简单了。

当然是移植好才再去写IO驱动啊。现在就是不知道要如何来写。

网友B:
啥意思,看这个人空间?里面没看到需要的资料。。。

网友:
先配置IO引脚,再操作IO。。。

网友:
裸机怎么写,就怎么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啥意思,看这个人空间?里面没看到需要的资料。。。

test呢。应该是在做测试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