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5不能生成bin

楼主:
需要bin格式文件 但是按照网上的说-o ..\..\Output\Template.bin ..\..\Output\Template.axf这些方法  根本就不行 哪位有经验 请赐教

网友A:
楼主参考我的这个帖子就可以了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83501-1-1.html

网友:
命令不对,看错误提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参考我的这个帖子就可以了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83501-1-1.html

我这样设置 编译还是通不过啊
Error: Q0466E: An output file can only be specified if there is a single input file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这样设置 编译还是通不过啊
Error: Q0466E: An output file can only be specified if there is a sin ...

你确定你的工程就是这个f401_cube_Configuration? 我帖子中的命令你直接复制就好了。然后把led选中,直接改成您的工程名就好了。我试过好几个我都是这样做的没问题啊。实在不行,您把工程发上来我给 您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你的工程就是这个f401_cube_Configuration? 我帖子中的命令你直接复制就好了。然后把led选中,直接 ...

我的工程确实是这个  我也试过直接复制你的命令 也没成功。不过我用fromelf.exe --bin -o "$L@L.bin" "#L"可以了  谢谢你

网友C:
可以用HEX文件转换,有专门的小程序,诸如HEX2BIN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的工程确实是这个  我也试过直接复制你的命令 也没成功。不过我用fromelf.exe --bin -o "$" "#L"可以了 ...

我想不通,为什么您的却不行?难道是您中文命名的工程的或者中文字样的东西出现的缘故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想不通,为什么您的却不行?难道是您中文命名的工程的或者中文字样的东西出现的缘故吗?

我的路径没有中文  我用的是cubemx生成的工程  不知道有没有影响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HEX文件转换,有专门的小程序,诸如HEX2BIN等。

我试过了  下载的工具没有能在win7 64上运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试过了  下载的工具没有能在win7 64上运行的

可以安装个DOS虚拟机,或者拿U盘做个DOS或合适内核的Win PE启动盘,然后把转换程序和HEX文件拷在U盘上执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路径没有中文  我用的是cubemx生成的工程  不知道有没有影响

理论上说cubemx也可以的,只是您千万不要使用中文路径(包括文件夹名称),我有空也试试MX工具的bin文件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