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梅哥和你一起深入学习FPGA之基于串口猎人虚拟示波器

楼主:
    大家好,久违了。前段时间小梅哥一直在公司进行资料的整理优化。每天都很忙,所以好久都没来论坛上了。今天,终于抽出点儿时间,再来论坛上,分享我前段时间做的一个基于串口猎人的数据采集系统。东西很简单,主要通过芯航线 FPGA 开发板,进行数据的采集,然后通过串口发送到电脑上,由串口猎人这个软件来实时显示采集到的数据信号的波形。

先放一张效果图吧:

以下是我设计的系统的框架结构:

接下来,正式开始介绍这个小实验:

基于芯航线FPGA开发板的串口示波器

本实验,为芯航线开发板的综合实验,该实验利用芯航线开发板上的ADC、独立按键、UART等外设,搭建了一个具备丰富功能的数据采集卡,芯航线开发板负责进行数据的采集并将数据通过串口发送到PC机上,PC端,利用强大的串口调试工具——串口猎人,来实现数据的接收分析,并将数据分别以波形、码表、柱状图的形式动态显示出来,以让使用者能够直观的看到ADC采集到的信号细节。同时,用户也可以使用串口猎人通过串口给下位机(FPGA)发送指令,下位机将对接收到的指令进行解码,然后依据解码结果来配置FPGA中各个子模块的控制寄存器,以实现通过串口控制FPGA中子模块工作状态的功能。

本实验中,涉及到的应用模块和知识点如下所示:

串口收发模块的设计和使用;
串口收发模块仿真模型的设计;
串口简单数据帧的解码;
串口帧转Memory Mapped总线的设计;
Memory MappedSlave模块的设计;
线性序列机设计思想的应用(ADC驱动);
独立按键消抖的分析与实现;
直接数字频率合成(DDS)的设计与实现;
使能时钟对系统间模块协调工作的重要性;
串口猎人的详细使用;
完整系统的仿真验证设计;
头文件在设计中的运用;
Quartus II软件中可定制化存储器ROM的使用;

本实验不仅注重可综合的代码编写,同时更注重代码的仿真验证。通过仿真,我们能够寻找设计中可能存在的问题并修正。最终,在整个系统仿真无误的基础上,下载到开发板上一次性成功。

系统采用模块化设计,在模块划分的过程中,重点考虑了系统的可扩展性,下表为对系统中各模块功能的简单介绍。(点击图片,然后点击右上角全屏即可查看高清图片)

系统中各端口和信号的功能介绍如下:(点击图片,然后点击右上角全屏即可查看高清图片)

本实验为综合性实验,代码量较大,因此这里只针对部分代码进行讲解。如果文档中没有讲到的内容,大家可以参看代码注释。

1.1Tx_Bps_Gen
Tx_Bps_Gen为发送波特率生成模块,每当有Byte_En信号到来时,即开始产生发送一个完整字节的数据需要的完整波特率时钟信号。
本设计,波特率支持9600bps到921600bps。例如,需要产生的波特率时钟为9600bps,即波特率时钟频率为9600Hz,周期为104.17us。生成9600Hz波特率时钟的核心思想就是对系统时钟进行计数,这里设定系统时钟为50MHz,则一个时钟的周期为20ns,我们只需要对系统时钟计数5208次,每计数5208次产生一个时钟周期的高电平脉冲,即可实现生成9600Hz波特率时钟的功能。相应代码如下所示:
018      parameter system_clk = 50_000_000; /*输入时钟频率设定,默认50M*/
020 /*根据输入时钟频率计算生成各波特率时分频计数器的计数最大值*/
021      localparam bps9600 = system_clk/9600 - 1;
022      localparam bps19200 = system_clk/19200 - 1;
023      localparam bps38400 = system_clk/38400 - 1;
024      localparam bps57600 = system_clk/57600 - 1;
025      localparam bps115200 = system_clk/115200 - 1;
026      localparam bps230400 = system_clk/230400 - 1;
027      localparam bps460800 = system_clk/460800 - 1;
028      localparam bps921600 = system_clk/921600 - 1;
030      reg [31:0]BPS_PARA;/*波特率分频计数器的计数最大值*/
032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033      if(!Rst_n)begin
034          BPS_PARA <= bps9600;/*复位时波特率默认为9600bps*/
035      end
036      else begin
037          case(Baud_Set)/*根据波特率控制信号选择不同的波特率计数器计数最大值*/
038             3'd0: BPS_PARA <= bps9600;
039             3'd1: BPS_PARA <= bps19200;
040             3'd2: BPS_PARA <= bps38400;
041             3'd3: BPS_PARA <= bps57600;
042             3'd4: BPS_PARA <= bps115200;
043             3'd5: BPS_PARA <= bps230400;
044             3'd6: BPS_PARA <= bps460800;
045             3'd7: BPS_PARA <= bps921600;
046             default: BPS_PARA <= bps9600;
047          endcase
048      end
050 //=========================================================
051      reg[12:0]Count;
053      reg n_state;
054      localparam IDEL_1 = 1'b0,
055                   SEND   = 1'b1;
057      reg BPS_EN;
059 /*-------波特率时钟生成控制逻辑--------------*/
060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061      if(!Rst_n)begin
062          BPS_EN <= 1'b0;
063          n_state <= IDEL_1;
064      end
065      else begin
066          case(n_state)
067             IDEL_1:
068                 if(Byte_En)begin/*检测到字节发送使能信号,则启动波特率生成进程,同时进入发送状态*/
069                     BPS_EN <= 1'b1;
070                     n_state <= SEND;
071                 end
072                 else begin
073                     n_state <= IDEL_1;
074                     BPS_EN <= 1'b0;
075                 end
076             SEND:
077                 if(Tx_Done == 1)begin/*发送完成,关闭波特率生成进程,回到空闲状态*/
078                     BPS_EN <= 1'b0;
079                     n_state <= IDEL_1;
080                 end
081                 else begin
082                     n_state <= SEND;
083                     BPS_EN <= 1'b1;
084                 end
085             default:n_state <= IDEL_1;
086          endcase
087      end
089 /*-------波特率时钟生成定时器--------------*/
090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091      if(!Rst_n)
092          Count <= 13'd0;
093      else if(BPS_EN == 1'b0)
094          Count <= 13'd0;
095      else begin
096          if(Count == BPS_PARA)
097             Count <= 13'd0;
098          else
099             Count <= Count + 1'b1;
100      end
102 /*输出数据接收采样时钟*/
103 //-----------------------------------------------
104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105      if(!Rst_n)
106          Bps_Clk <= 1'b0;
107      else if(Count== 1)
108          Bps_Clk <= 1'b1;
109      else
110          Bps_Clk <= 1'b0;

18行“parameter system_clk = 50_000_000;”,这里用一个全局参数定义了系统时钟,暂时设定为50M,可根据实际使用的板卡上的工作时钟进行修改。
所谓波特率生成,就是用一个定时器来定时,产生频率与对应波特率时钟频率相同的时钟信号。例如,我们使用波特率为115200bps,则我们需要产生一个频率为115200Hz的时钟信号。那么如何产生这样一个115200Hz的时钟信号呢?这里,我们首先将115200Hz时钟信号的周期计算出来,1秒钟为1000_000_000ns,因此波特率时钟的周期Tb=1000000000/115200 =8680.6ns,即115200信号的一个周期为8680.6ns,那么,我们只需要设定我们的定时器定时时间为8680.6ns,每当定时时间到,产生一个系统时钟周期长度的高脉冲信号即可。系统时钟频率为50MHz,即周期为20ns,那么,我们只需要计数8680/20个系统时钟,就可获得8680ns的定时,即bps115200=Tb/Tclk- 1=Tb*fclk - 1=fclk/115200-1。相应的,其它波特率定时值的计算与此类似,这里小梅哥就不再一一分析。20行至28行为波特率定时器定时值的计算部分。
为了能够通过外部控制波特率,设计中使用了一个3位的波特率选择端口:Baud_Set。通过给此端口不同的值,就能选择不同的波特率,此端口控制不同波特率的原理很简单,就是一个多路选择器,第32行至第48行即为此多路选择器的控制代码, Baud_Set的值与各波特率的对应关系如下:
000 9600bps
001 19200bps;
010 38400bps;
011 57600bps
100 115200bps
101 230400bps
110 460800bps
111921600bps

网友:
说明下  可探测的频率区间,多种频率下,这采集的 和 20m 100m示波器 对比的图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