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教!关于mega16单片机改变不了pwm波的占空比

楼主:
最近参加一个比赛,用光电对管检测到物体,然后舵机转动。在程序中,当光电对管检测到物体,返回一个低电平,然后通过if语句判断,改变里OCR1A的值。但是当没有物体,返回高电平时,pwm的占空比就又回到原来的状态,舵机又回到了原来位置(打算检测到物体,就改变舵机的)。每次高电平返回时,就像复位了一样,很是苦恼。
程序如下
/*   方式14   64分频   */
#include
#include
void delay(void)
{
unsigned int a,b;
for(a=0;a<1000;a++)
{
for(b=0;b<1000;b++)
{;}
}

}
void pwm_init(void)
{
DDRD|=0X20;

TCCR1A|=0xc2;
TCCR1B|=0x1b;

ICR1=312;

OCR1A=302;

//OCR1BH=0X01;
//OCR1BL=0X27;
TIMSK|=0X14;
SREG|=0X80;
}
void main(void)
{
DDRC&=~BIT(0);
PORTC|=BIT(0);
pwm_init();
while(1)
{
if(!(PINC&0X01))
  {OCR1A=295;
  while(1);
   }
}
}

网友:
PC0接的是光电对管,PD5接的舵机信号线

网友:
程序中的 if  怎么变成switch了,蛋痛

网友:
while(1)
{
if(!(PINC&0X01))
  {OCR1A=295;
  while(1);
   }
}
程序最终会卡在这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while(1)
{
if(!(PINC&0X01))
  {OCR1A=295;
  while(1);
   }
}
程序最终会卡在这里面

要的就是卡在这,但是用这个程序的时候if还能执行,不过这个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