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DALI总线只能划分64个原件 16个组

楼主:
一条DALI线路中可以有16个灯组地址 64个设备独立地址 可以一个DALI数据帧总共才8位数据地址啊

网友:
楼主理解有误,

DALI能响应1个短地址,16个组地址和广播指令,8bit地址为YAAAAAAS。Y为短地址和组地址/广播指令标志位,S是选择标志位。A表示具体地址。
DALI每条总线可以接64个设备,采用主从机的工作机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理解有误,

DALI能响应1个短地址,16个组地址和广播指令,8bit地址为YAAAAAAS。Y为短地址和组地址/ ...

请教一下版主,64个设备,包括控制装置ControlGear和控制设备ControlDevice,还是只是控制设备ControlDevice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版主,64个设备,包括控制装置ControlGear和控制设备ControlDevice,还是只是控制设备ControlDev ...

可以这样理解,一个控制装置下面可以连接带有DALI接口64个结点的控制设备,这些控制设备包括各种具备DALI接口的光源驱动器。
就是说一条DALI总线可分配64个DALI从机地址,包括照明具备DALL接口可编程的控制面板或传感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