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1101只能发送一次数据

楼主:
我使用CC1101+STM8,两个模块能够实现通信,但是只能收发一次,必须要复位一下接收端才能再收一次,无法连续接收数据,接收成功时,发送端收到ACK OK,之后就是ACK error,为什么接收端只能收一次数据,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求助大神解答

网友A:
检查程序吧,典型的程序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检查程序吧,典型的程序错。

有没有遇到同样的问题?一般会是程序哪里出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遇到同样的问题?一般会是程序哪里出错

自己检查吧,没有“一般”之说,错误人人不同。

网友:
默认情况下,接收端接收一次数据后就会进入空闲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