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式转换问题+求插件

楼主:
AD9低级问题请教:
1.在完成绘图后,导 成99SE可打开的 4.0那个版本后(PCB格式),出现底层字符层和一些层关闭的情况,找不到原因。
2.大侠们能不能给我AD9可用或DXP可用的鼠标增强插件。
万分感激

网友:
鼠标增强器只在99的时候听说有,dxp或者ad9的时候好像是没有的哦。

网友A:
第一问题,,AD9保存为 4.0的PCB格式就行。不会缺少什么层的,是否隐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问题,,AD9保存为 4.0的PCB格式就行。不会缺少什么层的,是否隐藏

层没有少,就是没有打开

网友B:
我的AD6.9用的是这个插件,没发现什么问题

EDAHelper.exe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AD6.9用的是这个插件,没发现什么问题

您这个插件可以发邮件给我么
这个文件下载下来打不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这个插件可以发邮件给我么pz-xxh@js-lkcom
这个文件下载下来打不开

已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