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定时器的定时频率和计数频率的区别

楼主:
现在正在用定时器进行输入捕获,计算不同通道输入下降沿的时间差,捕获以后CCRx的值保存,此时计算时间应该是用计数频率吧?那定时频率有什么作用呢?

网友A:
不知道你说的定时频率指什么?其它通道的定时跟它没关系,溢出频率是有用的,当你的捕获时间超过一个周期时用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说的定时频率指什么?其它通道的定时跟它没关系,溢出频率是有用的,当你的捕获时间超过一个周期时 ...

两个定时器同时初始化,同时打开并计数,进行输入捕获,通过捕获后CCRx的值计算被捕捉信号的时间差,这个时差是不是与实际时差有误差,这个误差大不大

网友A:
同步启动需要额外的配置,误差肯定有,矫正一下好些,频率越高越不好测是肯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步启动需要额外的配置,误差肯定有,矫正一下好些,频率越高越不好测是肯定的。

同步启动需要额外配置什么,请阁下明示,还有怎么矫正,谢谢

网友:
同步启动手册上有说,矫正的目的是消除固定的偏差。

网友:
STM32的每个定时器都可以由另一个定时器触发启动定时器一般是通过软件设置而启动,STM32的每个定时器也可以通过外部信号触发而启动,还可以通过另外一个定时器的某一个条件被触发而启动.这里所谓某一个条件可以是定时到时、定时器超时、比较成功等许多条件.这种通过一个定时器触发另一个定时器的工作方式称为定时器的同步,发出触发信号的定时器工作于主模式,接受触发信号而启动的定时器工作于从模式

网友:
选择主从模式
/* Select the Master Slave Mode */
  TIM_SelectMasterSlaveMode(TIM2, TIM_MasterSlaveMode_Enable);
选择触发条件
  /* Master Mode selection */
  TIM_SelectOutputTrigger(TIM2, TIM_TRGOSource_Update);

网友:
单片机能力摆在那,误差肯定是有的,就看楼主用什么方法去尽可能的减小误差了,还有楼主说的用触发的方式,也是可行的办法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