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按键复位后不工作,重新上电复位后又正常工作

楼主:
自己做的STM32的板子,每一次按键复位后stm32就不工作了,重新上电以后又能够正常工作了,每次按键复位都是这样,有没有遇到类似情况的

网友A:
复位时间常数不对,需要加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复位时间常数不对,需要加长。

这个时间常数是在时钟初始化中进行配置吗

网友C:
复位电路的电容,电阻的值都是多少,一般情况下,电容取10uF,电阻取10K,应该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时间常数是在时钟初始化中进行配置吗

由复位电路的硬件决定,与软件无关。

网友D:
我现在做东西都不喜欢加复位电路了,直接拉高的,也不怕程序跑飞,跑飞了也说明自己程序没有写好。找了一下电路图,你看看是不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现在做东西都不喜欢加复位电路了,直接拉高的,也不怕程序跑飞,跑飞了也说明自己程序没有写好。找了一下 ...

时间常数太小,需要大幅增加C51的容量,应取10uF,同时在R32上反向并联一个泄放二极管。
如果功能上不需要外复位且片内已经自带复位电路的话,确实可以无需外复位电路,但显然,在这里你需要。既然需要,就要按需要的规矩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复位电路的电容,电阻的值都是多少,一般情况下,电容取10uF,电阻取10K,应该可以。

电阻10K,电容100nf,电容是不是有点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阻10K,电容100nf,电容是不是有点小了?

太小了。电容应该达到10uf这样。10K   * 10uf 是0.1S。10K* 100nf,才 1ms。而完成充电,大概得3-5个RC乘积的时间。你现在的充电时间才5ms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