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宝上的二手屏幕都写着通用,是怎么通用的?

楼主:
MP4换屏的时候绝大多数的屏尺寸对就能换,像50P的5寸屏,要是通用的话一般这个所谓的通用都是咋驱动的,业界有个标准?还是咋回事

网友:
不懂 ,这个问题水饺应该知道

网友:
标准没有,但业界出货的屏供应商就那么几家,而山寨机用的屏几乎都是最便宜、出货量最大的那个型号,二手市场上的“通用”就不足为奇了。

网友:
是驱动芯片一样所以驱动软件大致一样吧

网友A:
我也关心过淘宝上的TFT屏,二手的挺便宜的。

他们说的通用屏,就是工作时的信号有: 行同步(HSYNC)、帧同步(VSYNC)、显示(DISP)、点时钟(DCLK)、 R(8位)、G(8位)、B(8位)-等信号。

引脚位置 ------ 有40脚的 -------都一样
                 -----------------有50脚的 ------------都一样
               ---------有45脚的, 这个不算 “通用 ”

还有多于50脚 以及少于40脚的, 它们大多属于模拟屏或其它非扫描显示式的屏,这些屏(除模拟屏蔽)的通用性不强,没有资料时千万别买,否则就是垃圾扔掉。

网友:
引脚兼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关心过淘宝上的TFT屏,二手的挺便宜的。

他们说的通用屏,就是工作时的信号有: 行同步(HSYNC)、 ...

原来如此,这个扫完一点或者一帧信号后图像应该是静止不变的吧,然后等到下一帧信号来了再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