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mos管电路,12v是如何产生的;请大家帮忙分析 谢谢

楼主:
如标题

网友:
电路不全,MOS管应该有控制,通过其导通脉宽来控制输出电压。如果并联稳压,需要有稳压二极管,而楼主图中没有,故而可以排除,所以只能说电路不全。

网友A:
这个电路应该是利用Q1实现降压的。

图中的电阻R27、R28组成分压电路,Q1的S极电压跟随这个分压点的电压。

--------------------------以上是根据楼主的意图,顺着 ” 产生12V 电压 “ 这个思路得出。

然而,电路中又有些不可理解的地方:

1、3205是个大电流器件,110A,如果后级是大电流负载,那么C1这个电容取值仅10UF,就显得别扭。
2、R26的阻值仅1欧,如果压降是12V,(24V -12V = 12V ),那么它的功耗将很大,可是图中标注为1206

网友:
路过帮顶!!!!认同楼上的看法!

网友:
感觉还是电路不完整
按R27、R28分压,上来就让MOS管导通,,,1欧的电阻完全承担12V压降感觉有点困难

网友:
从图中那句:
Resistor:22k and 51k .Output 13.0V
看就是简单地利用MOS管降压

网友B:
春阳大哥,电路并没有不全

网友:
mos管降压?不是很明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春阳大哥,电路并没有不全

如果电路确实没有不全,那么该电路无法实现稳压。
由R27和R28可知,Q1处于线性区,此时Q1等效为一个非恒定的电阻(RDS),与负载分压实现降压。该电路输出因无稳压,输入电压的变化、负载的变化甚至温度的变化都会影响到输出电压。

网友D:
MOS管当开关用,防反接

进24出24

就这么简单  搞不懂  你们分析半天 分析的啥?????????

看不下去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如果电路确实没有不全,那么该电路无法实现稳压。
由R27和R28可知,Q1处于线性区,此时Q1等效为一个非恒 ...

有可能是我理解错了(自认为已经全了)。。看到您前面说并联稳压,想起了PD6这个齐纳稳压管。这是负载的电路。。您再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应该是利用Q1实现降压的。

图中的电阻R27、R28组成分压电路,Q1的S极电压跟随这个分压点的电压 ...

您好,电路的确是没全,下面已经补全

网友:
引用 网友E:
感觉还是电路不完整
按R27、R28分压,上来就让MOS管导通,,,1欧的电阻完全承担12V压降感觉有点困难

您好,我的疏忽,电路楼下已经补完整,请再去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F:
从图中那句:
Resistor:22k and 51k .Output 13.0V
看就是简单地利用MOS管降压

版主,下面新贴了补全的图,您再看看。。

网友:
从电路原理上看,这个电路是正确的,Q1相于一个源极跟随器(虽然它的电压跟随效果并非很好),期望输出恒定电压;从器件选择上看,电路存在很大的不合理,或者是标错?

合理之处:
1、33903可以承受27V(40V)的电压,使用Q1把电压降低一些,倒是合理的。
2、使用R26对Q1分流,减小其功耗。

不合理之处:

1、后级用电较小,使用很大电流的MOS管,非常不合适。
2、因为后级用电小,R26取值才1欧,等于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MOS管当开关用,防反接

进24出24

就这么简单  搞不懂  你们分析半天 分析的啥?????????

...

nmos管的防反 漏极是接地的。。这个不是防反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版主,下面新贴了补全的图,您再看看。。

看过新补的图。
此电路确实如dontium所说,是MOS管源极跟随器,Q1目的就是降掉一部分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是我理解错了(自认为已经全了)。。看到您前面说并联稳压,想起了PD6这个齐纳稳压管。这是负载的 ...

降压及稳压电路最好改成开关电源,电流不大的话,可以用线性电源,MC33903这样的芯片应该不便宜,省这点成本得不偿失,反而造成无谓的功耗加大。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过新补的图。
此电路确实如dontium所说,是MOS管源极跟随器,Q1目的就是降掉一部分电压。

两个地方还是不明白
1、Q1分掉一半电压,那么R26的阻值是1欧姆,它能承受起那么大的功率吗?;
2、另Q1降调的那一部分电压是由R27与R28分压决定的,还是Q1 mos管本身的特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个地方还是不明白
1、Q1分掉一半电压,那么R26的阻值是1欧姆,它能承受起那么大的功率吗?;
2、另Q1 ...

“R26的阻值是1欧姆,它能承受起那么大的功率吗?”
有可能是电阻标注错误。实际上根本没有必要拿一支电阻与MOS管并联。

“Q1降调的那一部分电压是由R27与R28分压决定的,还是Q1 mos管本身的特性?”
与二者均有关。除R27与R28分压外,还要考虑MOS管开启电压Vgs(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