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01 语音解码编码Speex移植 求助!

楼主:
大家好:
    小弟想把Speex库移植到 STM32F401上,做语音压缩,输入数据是ADC采集音频数据,采样率是8K,移植Speex到STM32F401上总是进硬件中断HardFault_Handler函数里,我在论坛也看了相关大家碰到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法是 将S启动文件里的 heap size 改大,改为0x00008000,但是问题依然存在,程序能够编码2次,2次以后就进入硬件中断中了!!跪求解决方法,在线等.....
   我还想有经验的确定个问题,STM32F401是否可以移植Speex??? 有没有哪位做过,先谢谢大家!

/*******************************************************************************
* Function Name  : Speex_Encode
* Description    : SpeexòôÆμ±àÂëoˉêy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Speex_Encode(void)
{
  Speex_EncodeCount++;
        //memcpy(gInTemp, EnCodeBuf, 160*2);
  /* Flush all the bits in the struct so we can encode a new frame */
  speex_bits_reset(&bitsEncode);
  /* Encode the frame */
  speex_encode_int(enc_state, (spx_int16_t*)EnCodeBuf, &bitsEncode);
  /* Copy the bits to an array of char that can be decoded */
  speex_bits_write(&bitsEncode, (char *)OutBytes, ENCODED_FRAME_SIZE);
  //±àÂë½áêøoóêí·ÅbitsEncodeoíenc_state
  speex_bits_destroy (&bitsEncode);
  speex_encoder_destroy (enc_state);
}

网友:
用的中文注释吧,都是乱码啊

网友A:
你的堆栈修改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堆栈修改一下

将S启动文件里的 heap size 改大,改为0x00008000,依然不行。不知道还改哪里?

网友:
堆栈修改一下

网友:
您好 请问您解决了嘛 现在我遇到了解码出来的数据播放全是噪音。您能分享一下您的源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