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roPython】ADC的使用方法

楼主:
基本用法

import pyb

adc = pyb.ADC(Pin('Y11'))       # create an analog object from a pin
adc = pyb.ADC(pyb.Pin.board.Y11)
val = adc.read()                # read an analog value

adc = pyb.ADCAll(resolution)    # creale an ADCAll object
val = adc.read_channel(channel) # read the given channel
val = adc.read_core_temp()      # read MCU temperature
val = adc.read_core_vbat()      # read MCU VBAT
val = adc.read_core_vref()      # read MCU VREF

  • pyb.ADC(pin)

通过GPIO定义一个ADC

  • pyb.ADCAll(resolution)

定义ADC的分辨率,可以设置为8/10/12

  • adc.read()

读取adc的值,返回值与adc分辨率有关,8位最大255,10位最大1023,12位最大4095

  • adc.read_channel(channel)

读取指定adc通道的值

  • adc.read_core_temp()

读取内部温度传感器

  • adc.read_core_vbat()

读取vbat电压
vback = adc.read_core_vbat() * 1.21 / adc.read_core_vref()

  • adc.read_core_vref()

读取vref电压(1.21V参考)
3V3 = 3.3 * 1.21 / adc.read_core_vref()

  • adc.read_timed(buf, timer)

以指定频率读取adc参数到buf
buf,缓冲区
timer,频率(Hz)
使用这个函数会将ADC的结果限制到8位

adc = pyb.ADC(pyb.Pin.board.X19)    # create an ADC on pin X19
buf = bytearray(100)                # create a buffer of 100 bytes
adc.read_timed(buf, 10)             # read analog values into buf at 10Hz
                                    #   this will take 10 seconds to finish
for val in buf:                     # loop over all values
    print(val)                      # print the value out

【MicroPython】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