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roPython】DAC的用法

楼主:
基本用法

from pyb import DAC

dac = DAC(1)            # create DAC 1 on pin X5
dac.write(128)          # write a value to the DAC (makes X5 1.65V)

dac = DAC(1, bits=12)   # use 12 bit resolution
dac.write(4095)         # output maximum value, 3.3V

输出正弦波

import math
from pyb import DAC

# create a buffer containing a sine-wave
buf = bytearray(100)
for i in range(len(buf)):
    buf[i] = 128 + int(127 * math.sin(2 * math.pi * i / len(buf)))

# output the sine-wave at 400Hz
dac = DAC(1)
dac.write_timed(buf, 400 * len(buf), mode=DAC.CIRCULAR)

输出12位精度正弦波

import math
from array import array
from pyb import DAC

# create a buffer containing a sine-wave, using half-word samples
buf = array('H', 2048 + int(2047 * math.sin(2 * math.pi * i / 128)) for i in range(128))

# output the sine-wave at 400Hz
dac = DAC(1, bits=12)
dac.write_timed(buf, 400 * len(buf), mode=DAC.CIRCULAR)

  • class pyb.DAC(port, bits=8)
    定义DAC
    • port,1或2,对应X5(PA4)/X6(PA5)
    • bits,输出精度,可以是8或12

  • dac.init(bits=8)
    初始化DAC

  • dac.noise(freq)
    以指定频率,产生伪随机噪声信号

  • dac.triangle(freq)
    以指定频率产生三角波

  • dac.write(value)
    写入参数。在8bits时,参数范围[0-255];在12bits时,参数范围[0..4095]

  • dac.write_timed(data, freq, *, mode=DAC.NORMAL)
    使用DMA方式周期写入数据
    • data,缓冲区数组
    • freq,默认使用Timer(6),用指定频率更新。也可以指定另外的定时器,有效的定时器是[2, 4, 5, 6, 7, 8]。
    • mode,DAC.NORMAL or DAC.CIRCULAR

【MicroPython】教程

网友A:
dac1 = DAC(1, bits=12)
dac1.write_timed(buf, 400 * len(bufa), mode=DAC.CIRCULAR)

dac2 = DAC(2, bits=12)
dac2.write_timed(buf, 400 * len(bufb), mode=DAC.CIRCULAR)

要是这么写的话,
  dac1先送完了再送dac2了?
  dac1 dac2交叉着送,最后dac1先结束,紧接着dac2结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dac1 = DAC(1, bits=12)
dac1.write_timed(buf, 400 * len(bufa), mode=DAC.CIRCULAR)

dac2 = DAC(2, b ...

的确是这样,脚本语言就要一条一条语句依次执行。而且执行时间不像编译型的程序那么精确,脚本语言的执行时间受很多因素影响。

线程功能已经在测试了,可能很快会加入进来,那个时候就更方便了,也更加复杂。

网友A:
面向应用的简单多线程,线程数量少点都可以,12个以内吧
版主,这些“线程功能”是你自己改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面向应用的简单多线程,线程数量少点都可以,12个以内吧
版主,这些“线程功能”是你自己改的吗??

12线程估计有困难,毕竟RAM不大。

线程是官方的版本,还没有正式推出,可能还要耐心等几个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