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激式开关电源问题

楼主:
请教,我在调试反激式开关电源时,调完了断电的时候,开关管很容易烧坏,问题一般是出在哪里呢?还是说辅助电源和主电源有一个断电顺序,拓扑是这样的

网友A:
用单片机代替开关电源芯片,给PWM信号来控制,我没玩过,建议从MOS管的电路上看一下,我怀疑这个MOS的电路可能需要改进一下。不是很专业,只是建议。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单片机代替开关电源芯片,给PWM信号来控制,我没玩过,建议从MOS管的电路上看一下,我怀疑这个MOS的电路 ...

mos管的电路指的是输入信号那里匹配的电阻吗?

网友B:
你看看你的RDC吸收电容是不是击穿了。。。。。。然后你再在MOS上并一个高速二极管试试。。。

网友C:
“我在调试反激式开关电源时,调完了断电的时候,开关管很容易烧坏”
图中并没有什么元件可调,你调的是什么?

你说“断电”,是指断掉交流电源侧,还是指断掉负载(电池)?

另外,图中元件数值有几个显然是不合理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在调试反激式开关电源时,调完了断电的时候,开关管很容易烧坏”
图中并没有什么元件可调,你调的是什 ...

我加了电池负载调试的,哦,像想起了,好像两次烧坏都是先断的驱动辅助电源,交流电源和负载电池都还没断,是不是这个问题呢?另外你说我的元件数值不合理,请问是那些呢,(我是第一次做,很多东西经验不足),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看看你的RDC吸收电容是不是击穿了。。。。。。然后你再在MOS上并一个高速二极管试试。。。

你是说在mos管的DS端加并一个二极管吗?还是GS端额?那个吸收电容一般使用什么类型的电容比较好 呢?我使用的是独石电容,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加了电池负载调试的,哦,像想起了,好像两次烧坏都是先断的驱动辅助电源,交流电源和负载电池都还没断 ...

先断掉驱动辅助电源,交流电源仍存在(当然160V直流也存在)。驱动部分的辅助电源先断掉,其输出端有可能为高,那么MOS管持续导通,变压器必进入磁饱和,电流过大,MOS管烧毁。
别说驱动输出端持续为高,仅仅是驱动辅助电源电压降低后驱动方波的频率降低,都可能使MOS管烧毁。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是说在mos管的DS端加并一个二极管吗?还是GS端额?那个吸收电容一般使用什么类型的电容比较好 呢?我使 ...

DS端加。表示看不懂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在调试反激式开关电源时,调完了断电的时候,开关管很容易烧坏”
图中并没有什么元件可调,你调的是什 ...

那请问一些,元件数值不合理的是哪些 呢,我改善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那请问一些,元件数值不合理的是哪些呢,我改善一下

例如:R7R8均为100欧,这个就不合理。

网友:
不能先断辅助电源,先断辅助电源,你的单片机掉电复位时可能是高电平,会让MOS管持续导通,应该先断交流电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例如:R7R8均为100欧,这个就不合理。

那应该怎么取值呢?或者用什么方法去确定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应该怎么取值呢?或者用什么方法去确定

这与你的驱动电路有关。
在驱动电路输出参数未知时,很难说用什么方法去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