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17电压调节出问题,LDO尖叫

楼主:
像下图那样,我做了一个LM317的电路
根据手册的公式计算输出电压应该在3.13V左右
开始的时候我没有看器件手册
想着使用一个电位器替换两颗分压电阻就可以了
在R1处并联一颗C1电容
测试的时候发现输出电压不正确
才知道R1的阻值不能太大
把R1换成200欧固定电阻
R2换成300固定电阻后发现输出电压不对
有点负载LDO就叫的厉害
想不出什么问题
后来把C1去掉就正常
猜测是C1的耐压值太小了
有这种可能吗?

网友A:
为什么要放C1呢?弄不好要震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放C1呢?弄不好要震荡的。

怪我我没弄清LM317的原理就把电路画了
参考其它LDO的方法做的

网友:
LM317可不是LDO,不能照搬别的器件电路,C1应该与R2并联,采样电阻应该用K级的,否则采样回路的功耗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