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块输出功率低

楼主:
10芯积分
批量生产的产品,见下图,有5%的输出功率略低,请问如何可以提高输出功率,目前发现给晶振加点温,输出功率马上就上升变正常了。

网友A:
楼主晶振没有起振电容么,这个是推荐设计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晶振没有起振电容么,这个是推荐设计么

是推荐设计,

网友B:
楼主观察有误,发射功率跟晶体(注意不是晶振,晶体和晶振是两种元器件)的温度无关,用频谱观察即可获知。一种情况是频偏,一定的频偏会造成接收灵敏度下降,造成功率不足的假象。另一种情况是分布参数不稳定,试图给晶体加温的操作临时改变了系统分布参数,发射失配率降低,于是观察到功率上升,这仍然是一种假象。
先找到问题的所在,然后才能有针对性的解决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观察有误,发射功率跟晶体(注意不是晶振,晶体和晶振是两种元器件)的温度无关,用频谱观察即可获知。 ...

谢谢chunyang老师,可惜手头没有频谱设备。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chunyang老师,可惜手头没有频谱设备。

没有不妨碍问题的查找。

网友:
更新了PIC的程序(PIC控制SI芯片),此问题解决,请各位知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