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通滤波电路

楼主:
根据有源滤波器的快速实用设计设计的截止频率为1hz的低通滤波电路,问题是输入-500uv的直流信号时,输出的电压值为-458.577uv,误差很大,附件中为设计的电路,因为做的是高精度微弱电压采集,所以这个问题很大,求高人赐教

片段.shs

网友:
最好把图贴出吧,,

网友:
图片在这

网友A:
仿真所用的op200az的双电源供电是±15V

网友:
根据OP200特性,产生这样的误差并不大。
一是运放失调电压影响,二是运放偏置电流的影响。

网友B:
电路不对,运放不能接成跟随器形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仿真所用的op200az的双电源供电是±15V

蒽,这个之后我换了供电电源,问题还是一样的存在,不过还是很感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路不对,运放不能接成跟随器形式。

运放不是主要问题,因为我仿了一个用OP200构成的截止频率为20hz的低通,500uv直流信号过去完全没有误差;是电路连接的问题,电路是参考《有源滤波器的快速实用设计》设计的,它的幅频特性还不错,可是会给电路很大误差 ,问题是我看不懂截止频率为20的低通滤波的设计,不然在它的基础上该参数就好了,我贴上图,你看看,怎么能设计成截止频率为1HZ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路不对,运放不能接成跟随器形式。

附图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运放不是主要问题,因为我仿了一个用OP200构成的截止频率为20hz的低通,500uv直流信号过去完全没有误差; ...

滤波器是有能量损失的,即使不需要增加信号幅值,运放也必须补偿能量损失。而有源滤波器要利用运放的反馈回路,更不存在什么跟随器的接法。

网友B:
如果这就是你说的20Hz低通,修改反馈网络的参数就可以用于1Hz。具体计算去看教材或运放应用方面的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这就是你说的20Hz低通,修改反馈网络的参数就可以用于1Hz。具体计算去看教材或运放应用方面的书。

恩,谢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