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P USB Type C评测 】+ 驱动

楼主:
周一收到的Demo板,由于一直没有测试条件,所以一直耽搁了,今天买的PCI-E转USB Type-c和usb 3.1 Type-c 公对公的数据线都到齐了,麻溜接上去看了一下,结果如图:
1、连接上数据线后 板上的D1灯开始闪烁,供电正常(需注意的是,此Demo板接口虽然是USB Type-c,但是不能正反使用,只有一面可以使用)

2、设备管理器提示有新设备,识别为NXP USB-C 1-3 Multiport Adapter,但是没有驱动所以后续评测暂时还无法继续

3、使用Demo自带数据线,显示为Generic USB Hub,但是会不停的提示设备移除和插入,估计是驱动不对的原因

自带数据线

自带数据线

网友A:
今天收到一个PCIE的type c转接卡,应该是活动配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今天收到一个PCIE的type c转接卡,应该是活动配的。

为啥我没有,你有条件么?如果没有,可否借我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收到一个PCIE的type c转接卡,应该是活动配的。

这次买的板卡有问题,自带的线用插不牢,刚退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为啥我没有,你有条件么?如果没有,可否借我试试

从南京寄出的,你等等看。如果没有等我试过后给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从南京寄出的,你等等看。如果没有等我试过后给你。

估计是没有吧,我就在南京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没有吧,我就在南京

等我先测完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没有吧,我就在南京

是按照活动规定,恩智浦从申请者中挑选的一至二位创意优秀的额外提供的转接板卡 ,详情在这: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85944-1-1.html    拿到转接板卡的可以给其余参与者串换着借用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按照活动规定,恩智浦从申请者中挑选的一至二位创意优秀的额外提供的转接板卡 ,详情在这 ...

看到了,没我

网友:
引用 网友A:
等我先测完吧。

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