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P自制问题 紧急求助

楼主:
自制的STC89C52RC  ISP下载器用串口调试助手只能收发数据 但不能烧写程序   是烧写器的问题吗

网友A:
检查复位和本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复位和本振。

都没有啊

网友:
都没有问题啊

网友:
都没有什么?
复位电路必须有,晶体也要加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都没有什么?
复位电路必须有,晶体也要加上。

你说的都有   我还以是不是烧写器做的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都有   我还以是不是烧写器做的有问题

STC的烧写器就是复位+本振+串口。注意复位时间要够。

网友:
上电复位的可以吗

网友:
没有手动复位

网友:
只能收发?您是跳过串口收发的(即就是通过那种免驱动的usb转ttl的线)?您好好研究下你的这个max232的电路,仔细检查下,我发一个max232的电路供您参考

网友:
我就是按这样的电路焊接的   就是不能收发数据   而且那个MAX232一上电 数据就接受不到了 在上电的一瞬间还有乱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