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给讲讲这个电路的原理

楼主:
(无正文)

网友:
CD4017是计数器/分频器,在此作用是将单片机之类产生的串行信号转换成并行信号,即所谓“串改并”。你看上面一片4017使用了3条线联接到小键盘,下面一片4017使用了4条线联接到小键盘,还是7条线。
这种用法,需要软件配合才行。

网友:
现在实际运用中还有使用这种方法的?我还是第一次见到,楼主这图是你准备实践的还是在书上见到的啊?

网友:
这种方法一般不使用,要是使用这种方法绝对是规定了控制器芯片的同时IO口又非常吃紧的情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