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率变换器设计

楼主:
实验室有2块开关磁阻发电机的功率变换器(有光耦隔离 A4504),mos管作为开关器件,属于非对称半桥结构,用IR2102做的mos管驱动,但是上边的mos管经常过热烧掉;小弟对这些也不是很懂,最近小弟开始根据信号的走向测量每个器件的输出信号;我输入PWM信号,然后测每个器件的暑促,一直到MOS关两端的GS极信号,都是很正常的PWM波,所以我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经常烧呢?求大神给个建议;下面有驱动部分的原理图;
还有一个问题,有一块板子4504数的波形是正常的,但是到后边的IR2102,HO输出PWM波形就正常,高电平15V,但是LO输出波形就不正常,高电平只有5V,不知道为什么?
接下来导师让我把这款板子优化一下,求各位大神指点一下,都哪里可以优化,如果需要换器件的话,也可以和我提一下,谢谢;其中的MOS管用的是IRF640
其中二极管用的是MUR1560

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A:
先把烧毁的板子拿出来好好测量一下,原因到底在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把烧毁的板子拿出来好好测量一下,原因到底在哪里

我就是不会检测具体原因在哪里?每次板子少了,换个MOS管就继续用,所以请大家看看原理图有没有什么地方有问题,比如自举电路那块,谢谢

网友A:
“有一块板子4504数的波形是正常的”何以这样说?
整个系统一个整体,,,
PWM波的信号频率是多少
把自举电容增大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一块板子4504数的波形是正常的”何以这样说?
整个系统一个整体,,,
PWM波的信号频率是多少
把自 ...

实验室采用的是DSPACE控制板卡输出PWM波形(频率设置的1KHz),比如我设置占空比为0.7,那么4504输出波形也就是占空比为0.7的PWM波,检测到mos管GS两端是0.7的PWM波,高电平为15V左右;
现在自举电容式100pF,请问大概加到多少比较合适呢?其中R3 ,R6需不需要调小,以增加开关速度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