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SM与服务器通信

楼主:
请问一下我想让GSM模块设置成server模式,然后让服务器能输入列如IP地址这种连接方式来连接GSM模块,和模块进行通信,请问一下这样该怎么做啊?

网友:
GSM模块没有什么server模式,它只是传输设备。获取IP有两个办法,一是申请固定IP,大业务量的应用宜采用此法。二是用诸如花生壳之类的IP解析软件获知当前IP,然后通过SMS等其它方式交互,再通过IP互连。

网友A:
另,使用移动数据业务,要使用GPRS/CDMA/3G/4G模块,GSM模块是不支持的移动数据业务的,只能收发SMS或用传真/modem/DTMF等方法通过语言通道来传输数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另,使用移动数据业务,要使用GPRS/CDMA/3G/4G模块,GSM模块是不支持的移动数据业务的,只能收发SMS或用传 ...

谢谢您,但是我还是没怎么搞懂这个IP地址怎么获取,我用的是sim900a模块,但是模块数量很多,就是需要服务器给每一个模块传数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您,但是我还是没怎么搞懂这个IP地址怎么获取,我用的是sim900a模块,但是模块数量很多,就是需要服 ...

已经在前帖讲过。固定IP是运营商分配给你的,你事先知道。动态IP则需要借助外部资源获取当前IP,花生壳是比较常用的。至于花生壳怎么用,在网上搜,花生壳也有官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已经在前帖讲过。固定IP是运营商分配给你的,你事先知道。动态IP则需要借助外部资源获取当前IP,花生壳是 ...

如果是用手机传的话也是要用服务器中转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用手机传的话也是要用服务器中转吗?

靠服务器中转是另外一个办法,与前面说的方法不同,那需要你自己建立数据服务器和域名解析服务器。显然,除非你是某种服务的大规模提供商,否则这么玩成本太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靠服务器中转是另外一个办法,与前面说的方法不同,那需要你自己建立数据服务器和域名解析服务器。显然, ...

这几天有事没看帖,不好意思。就是我们有做服务器的商家,但是这个连接通信还是有很大的问题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几天有事没看帖,不好意思。就是我们有做服务器的商家,但是这个连接通信还是有很大的问题啊。

很常规的东西,根本谈不上有什么问题,解决方法前面也都讲了,剩下的就是自己去弄明白如何具体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常规的东西,根本谈不上有什么问题,解决方法前面也都讲了,剩下的就是自己去弄明白如何具体操作。

好的,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