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几个关于RCC自激振荡电路的疑惑

楼主:
如图,这是一个RCC自激振荡电路的基本结构图,那么当通电的瞬间,有电流流入初级线圈,这个时候电流是呈线性增加的吗?还有就是当初级线圈中电流线性增加时,反向感应电动势与电流刚流入的时候大小相等吗?还有就是反馈绕组感应到的电压是上升呢还是保持不变呢?哪位大神有波形图,不生感激。

网友A:
这种电路,分析时需要用两个阶段,一是振荡建立,二是稳定工作。

第一个阶段振荡建立,这时的分析不考虑电感中的电流是什么样的,因为它还没有到正常工作的状态。它处在放大状态,考虑的是它的定时参数、反馈参数。
         -------------这时请问楼主,  放大状态时,电感中的电流是什么样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路,分析时需要用两个阶段,一是振荡建立,二是稳定工作。

第一个阶段振荡建立,这时的分析不考虑 ...

由于开关管未完全导通,内阻较大,所以流入初级的电流较小。电流由零变化到这个较小值,可能感应电动势会很小,以至于线圈的磁通量马上就不变了,我这样理解对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B:
由于开关管未完全导通,内阻较大,所以流入初级的电流较小。电流由零变化到这个较小值,可能感应电动势会 ...

然后就是反馈绕组感应到这个电压加在开关管基极,使得开关管完全导通,然后电流猛然增大,并且在达到最大值以前由于自感电动势的存在将按线性上升,这是第二个阶段,对吗?大师

网友C:
“那么当通电的瞬间,有电流流入初级线圈,这个时候电流是呈线性增加的吗?”
是。

“当初级线圈中电流线性增加时,反向感应电动势与电流刚流入的时候大小相等吗?”
考虑到绕组的直流电阻,不等。电流增加,电阻上的压降增加,感生电动势要减小一点。

“反馈绕组感应到的电压是上升呢还是保持不变呢?”
不会上升,但在变压器未进入磁饱和之前稍微减小,大体可认为不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然后就是反馈绕组感应到这个电压加在开关管基极,使得开关管完全导通,然后电流猛然增大,并且在达到最大 ...

谢谢大师回复,由于没有示波器演示,这个问题纠结了很长时间了,一直没弄清楚,希望大师继续关注,帮我讲解一下,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么当通电的瞬间,有电流流入初级线圈,这个时候电流是呈线性增加的吗?”
是。

“当初级线圈中电流 ...

磁通量的变化引起线圈中电流的变化,对吧。那么初级中电流线性增大,磁通量也呈线性增大,这样理解对吗?

网友C:
“磁通量的变化引起线圈中电流的变化,对吧”
不对。

“那么初级中电流线性增大,磁通量也呈线性增大,这样理解对吗?”
在铁芯未进入磁饱和时,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磁通量的变化引起线圈中电流的变化,对吧”
不对。

“那么初级中电流线性增大,磁通量也呈线性增大, ...

初级磁通量的变化会引起反馈绕组感应电流的变化,对吗?那初级磁通量呈线性增加时,反馈绕组感应到的电流不也应该是线性增加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初级磁通量的变化会引起反馈绕组感应电流的变化,对吗?那初级磁通量呈线性增加时,反馈绕组感应到的电流 ...

“初级磁通量的变化会引起反馈绕组感应电流的变化”

不是“初级磁通量”,而是穿过绕组的磁通量。
不是“磁通量的变化会引起反馈绕组感应电流的变化”,而是磁通量变化会引起(或者说产生)感生电动势。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初级磁通量的变化会引起反馈绕组感应电流的变化”

不是“初级磁通量”,而是穿过绕组的磁通量。
不 ...

那为甚么,反馈绕组的感应电动势会基本不变,而且略微降低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为甚么,反馈绕组的感应电动势会基本不变,而且略微降低呢?

绕组中感应电动势决定于磁通量的变化率,即单位时间内磁通量的变化。
如果磁通量线性变化,则感应电动势保持不变。

网友:
谢谢您的讲解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绕组中感应电动势决定于磁通量的变化率,即单位时间内磁通量的变化。
如果磁通量线性变化,则感应电动势 ...

大师,我还想请问一下:
开关管是通过反馈绕组极性发生偏转而加的反向偏压而截至的吗?
就是由于基极电流的变小,开关管退出饱和进入放大区,初级线圈线性增加的电流会减小,这个时候初级的感应电动势极性会立马进行反转吗?
如果是这样,那么在初级绕组感应电动势发生偏转的时候,反馈绕组感应电动势的极性也发生偏转(应该是同时发生的)对吧,
那么开关管是通过反馈绕组的反向偏压而截至的吗?如果是这样,那么由于初级绕组极性已经发生偏转,那在开关管将要截止还没有完全截止的一小段过程中,岂不是会有供电电压和反向感应电动势叠加加在开关管上导致有大电流流过开关管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师,我还想请问一下:
开关管是通过反馈绕组极性发生偏转而加的反向偏压而截至的吗?
就是由于基极电 ...

《实用电源电路设计》关于RCC这一章节,对于RCC的截止,它是这样说的:
”开关管想要维持ON的状态,必须满足 "放大倍数" 小于或等于 ”集电极电流“ 除于 ”基极电流“
在基极电流不足的区域,集电极电压由饱和区向不饱和区转移,于是,初级线圈的电压下降,导致反馈绕组的感应电压下降,基极电流进一步减小,因此,开关管基极电流不足的状态在不断加深,开关管迅速由ON转移至OFF
,如果开关管处于OFF状态,变压器的各个绕组将产生反向的感应电动势。“

那么照他的意思,应该是开关管先截止,绕组感应电动势的极性才发生偏转了,我就不明白了,即便是基极电流不足的状态不断加深,那不是还有启动电阻提供的静态电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师,我还想请问一下:
开关管是通过反馈绕组极性发生偏转而加的反向偏压而截至的吗?
就是由于基极电 ...

开关管从饱和导通到完全截止,这个过程相当复杂,是个正反馈过程。
开关管从饱和导通变为完全截止,下列两个条件有一个出现,就会开始“翻转”过程(“或”关系)。
1、铁芯进入饱和。
2、开关管退出饱和。
铁芯进入饱和,是指铁芯中磁通量随绕组中电流增加而增加,未饱和时几乎是线性关系,进入饱和则磁通量增加得比较缓慢,乃至于不再增加。这可以从各种铁磁性材料的磁化曲线上看出来。既然磁通量变化缓慢甚至不再增加,感应电动势当然减小甚至为零。由此,反馈绕组中感应电动势不足以维持开关管饱和,开关管集电极电流减小,初级绕组中电流减小,铁芯中磁通量减小(注意感应电动势改变方向),开关管截止。
开关管退出饱和,是因为开关管饱和导通期间反馈绕组感应电动势基本保持不变(这是因为初级绕组电流线性上升)。开关管集电极电流增加到一定程度,反馈绕组感应电动势所提供的基极电流不再能够维持开关管饱和。这也是你提到的那本书所叙述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师,我还想请问一下:
开关管是通过反馈绕组极性发生偏转而加的反向偏压而截至的吗?
就是由于基极电 ...

“那在开关管将要截止还没有完全截止的一小段过程中,岂不是会有供电电压和反向感应电动势叠加加在开关管上导致有大电流流过开关管呢?”
翻转过程中确实“供电电压和反向感应电动势叠加加在开关管上”,但不一定“有大电流流过开关管”。只要开关管耐压足够,就不会发生开关管被击穿流过大电流的情况。但这也说明:开关管耐压一定要足够。需要多高耐压的开关管,可以计算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么当通电的瞬间,有电流流入初级线圈,这个时候电流是呈线性增加的吗?”
是。

“当初级线圈中电流 ...

谢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