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AD628差分电路采错误电压的问题,困扰好几天了

楼主:
我用AD628进行差分采电压信号,T2和T3均为AD628。其中T2电路采到的IN+为13V到22V左右,IN-为2V,通过调节RX1,使得出来的电压信号基本为Uo=IN+IN-,很准确,但是T3的AD628相当于一个减法器使用,IN+为一个大约13到20V左右的电压信号,IN-通过分压电路得到一个10V的参考电压。这是通过调节RX2调节AD628的增益为1时,相当于一个减法器,但是在IN+小于16V时得到的输出信号一直为6.8左右基本不变化,但是当IN+为17V以上是,得到的out开始正常,为IN+与IN-的差值。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现在困扰我很久了。看了DATASHEET说明书应该没问题的啊

网友A:
双电源供电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双电源供电就可以了。

能稍微说详细一点么,关于T3的那个AD628电路改进、问题出在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