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教,如何让LaunchPad的蜂鸣器叫起来

楼主:
只要简单地让蜂鸣器有间隙的叫起来就好了,谢谢

网友:
http://energia.nu/,几分钟就可以搞定,类似Arduino。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http://energia.nu/,几分钟就可以搞定,类似Arduino。

没有找到啊,是因为我是小白么

网友:
下载安装energia,找一个PWM的例程。

网友:
有几种实现方式,1、是可以通过延时的方式让他发声;2、是可以通过pwm的方式让他发声。如果单单叫起来,其实这个就很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