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啊,完全小白,心好累,求帮忙

楼主:
  老师给了我个开发板和电路图,让我自学28335,马上要用,结果搞了半天小灯都跑不对,28335连着fpga,跑官方gpio例程,就是有example 123 那个,板子一连上fpga的灯不停闪,姑且不管,28335的13引脚连着小灯,运行后小灯有时闪有时不闪,完全是概率事件,如果改延函数为100万,小灯压根不闪,然后寄存器没法观察说没定义。。。debug优化选项我也关了啊,反正很诡异,不知道是硬件还是软件问题,求教啊,一个礼拜灯没跑好,也就是我了,太惨了

网友:
自己顶吧,希望有人看到,哎

网友A:
说清楚那三句代码,那句是设置io方向和模式的,那句是写高写低的。

设置的放在循环外。

还有,延迟函数到底有多久

你要试试能不能点亮有两种办法

调试时,一步一步跑(不过这个时候要把延迟注释掉)

第二,死循环前,只写高或者写低,看哪个灯会亮
硬件正常情况下,两者必有一个亮一个灭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清楚那三句代码,那句是设置io方向和模式的,那句是写高写低的。

设置的放在循环外。

还有,延迟函 ...

灯是有时可以亮有时不能亮,并不是说它没反应,系统时钟是多少我都不知道延迟程序是这个,我用的ti官方例程,就是改了下引脚定义而已,其他什么都没改,我也不会改啊,下面是程序#include "DSP28x_Project.h"     // Device Headerfile and Examples Include File

// Select the example to compile in.  Only one example should be set as 1
// the rest should be set as 0.
#define EXAMPLE1 0 // Use DATA registers to toggle I/O's
#define EXAMPLE2 1  // Use SET/CLEAR registers to toggle I/O's
#define EXAMPLE3 0  // Use TOGGLE registers to toggle I/O's

// Prototype statements for functions found within this file.
void delay_loop(void);
void Gpio_select(void);
void Gpio_example1(void);
void Gpio_example2(void);
void Gpio_example3(void);

void main(void)
{
EALLOW;
if(!(SysCtrlRegs.WDCR & 0x0080)) //check WDFLag
{
//Force a reset
//make sure WDog is enabled
//watch dog enable, and WDCHK value
SysCtrlRegs.WDCR = 0x00A8; //previous value of 0x0068
//would disable the WDog
//write invalid data forces reset
SysCtrlRegs.WDCR = 0x0000;
}
//Clear WDFlag - also need to write WDCHK correctly
SysCtrlRegs.WDCR = 0x00E8; //This will also disable the WDog
//SysCtrlRegs.WDCR = 0x00A8; //This will enable the WDog
EDIS;

// Step 1. Initialize System Control:
// PLL, WatchDog, enable Peripheral Clocks
// This example function is found in the DSP2833x_SysCtrl.c file.
   InitSysCtrl();

// Step 2. Initalize GPIO:
// This example function is found in the DSP2833x_Gpio.c file and
// illustrates how to set the GPIO to it's default state.
// InitGpio();  // Skipped for this example

// For this example use the following configuration:
   Gpio_select();

// Step 3. Clear all interrupts and initialize PIE vector table:
// Disable CPU interrupts
   DINT;

// Initialize PIE control registers to their default state.
// The default state is all PIE interrupts disabled and flags
// are cleared.
// This function is found in the DSP2833x_PieCtrl.c file.
   InitPieCtrl();

// Disable CPU interrupts and clear all CPU interrupt flags:
   IER = 0x0000;
   IFR = 0x0000;

// Initialize the PIE vector table with pointers to the shell Interrupt
// Service Routines (ISR).
// This will populate the entire table, even if the interrupt
// is not used in this example.  This is useful for debug purposes.
// The shell ISR routines are found in DSP2833x_DefaultIsr.c.
// This function is found in DSP2833x_PieVect.c.
   InitPieVectTable();

// Step 4. Initialize all the Device Peripherals:
// This function is found in DSP2833x_InitPeripherals.c
// InitPeripherals(); // Not required for this example

// Step 5. User specific code:

#if EXAMPLE1

    // This example uses DATA registers to toggle I/O's
    Gpio_example1();

#endif  // - EXAMPLE1

#if EXAMPLE2

    // This example uses SET/CLEAR registers to toggle I/O's
    Gpio_example2();

#endif

#if EXAMPLE3

    // This example uses TOGGLE registers to toggle I/O's
    Gpio_example3();

#endif

}

void delay_loop()
{
    volatile long i;
    for (i = 0; i < 1000000; i++) {}
}

void Gpio_example1(void)
{
   // Example 1:
   // Toggle I/Os using DATA registers

   for(;;)
   {
       GpioDataRegs.GPADAT.all    =0xAAAAAAAA;
       GpioDataRegs.GPBDAT.all    =0x0000000A;

       delay_loop();

       GpioDataRegs.GPADAT.all    =0x55555555;
       GpioDataRegs.GPBDAT.all    =0x00000005;

       delay_loop();
    }
}

void Gpio_example2(void)
{
   // Example 2:
   // Toggle I/Os using SET/CLEAR registers
   for(;;)
   {
           GpioCtrlRegs.GPAMUX1.bit.GPIO13 = 0;
           GpioCtrlRegs.GPADIR.bit.GPIO13 = 1;
       GpioDataRegs.GPASET.bit.GPIO13    =1;

       delay_loop();

       GpioCtrlRegs.GPAMUX1.bit.GPIO13 = 0;
                  GpioCtrlRegs.GPADIR.bit.GPIO13 = 1;
              GpioDataRegs.GPACLEAR.bit.GPIO13 =1;

       delay_loop();

    }
}

void Gpio_example3(void)
{
   // Example 2:
   // Toggle I/Os using TOGGLE registers

   // Set pins to a known state

      GpioDataRegs.GPASET.all    =0xAAAAAAAA;
      GpioDataRegs.GPACLEAR.all  =0x55555555;

      GpioDataRegs.GPBSET.all    =0x0000000A;
      GpioDataRegs.GPBCLEAR.all  =0x00000005;

   // Use TOGGLE registers to flip the state of
   // the pins.
   // Any bit set to a 1 will flip state (toggle)
   // Any bit set to a 0 will not toggle.

   for(;;)
   {
      GpioDataRegs.GPATOGGLE.all =0xFFFFFFFF;
      GpioDataRegs.GPBTOGGLE.all =0x0000000F;
      delay_loop();
    }
}

void Gpio_select(void)
{

    EALLOW;
        GpioCtrlRegs.GPAMUX1.all = 0x00000000;  // All GPIO
        GpioCtrlRegs.GPAMUX2.all = 0x00000000;  // All GPIO
        GpioCtrlRegs.GPAMUX1.all = 0x00000000;  // All GPIO
    GpioCtrlRegs.GPADIR.all = 0xFFFFFFFF;   // All outputs
    GpioCtrlRegs.GPBDIR.all = 0x0000000F;   // All outputs
    EDIS;

}       非常感谢您的回答!

网友:
你时钟管理打开了吗?

网友:
就是RCC那块,配置引脚时钟,你对应的端口引脚时钟使能了木有

网友:
寄存器窗口应该打入全展开的模式如“GpioCtrlRegs.GPAMUX1.bit.GPIO13”才能观测得到

网友:
你的 example2 函数里边对相关寄存器初始化时没有开启允许写的功能,自然初始化不成功
void Gpio_example2(void)
{
   // Example 2:
   // Toggle I/Os using SET/CLEAR registers
   for(;;)
   {

          EALLOW;
         GpioCtrlRegs.GPAMUX1.bit.GPIO13 = 0;
         GpioCtrlRegs.GPADIR.bit.GPIO13 = 1;
         GpioDataRegs.GPASET.bit.GPIO13    =1;
        EDIS;
       delay_loop();

       EALLOW;
       GpioCtrlRegs.GPAMUX1.bit.GPIO13 = 0;
                  GpioCtrlRegs.GPADIR.bit.GPIO13 = 1;
              GpioDataRegs.GPACLEAR.bit.GPIO13 =1;
               EDIS;

       delay_loop();

    }
}

网友B:
1、GPADAT,GPADIR这些的看起来想gpioa的data和dir(方向的设置);
2、你要结合硬件原理图真正搞清楚高电平点灯还是低电平点灯;
3、您需要注意下这个延时,您说的100w的延时,是不是超出延时的数据范围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GPADAT,GPADIR这些的看起来想gpioa的data和dir(方向的设置);
2、你要结合硬件原理图真正搞清楚高电 ...

谢谢回复,我自己新建了个工程,自己导入所有文件,小灯竟然可以跑了。。。。。。电路什么都没有挺简单的,就是dsp+fpga,ram什么的。。。。。现在问题是我观察不到寄存器的值,它说我未定义  但是程序明显在跑啊,改了数值大小,频率也在变,就是watch 那个窗口没法看寄存器,说我未定义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回复,我自己新建了个工程,自己导入所有文件,小灯竟然可以跑了。。。。。。电路什么都没有挺简单的 ...

因为您可能用CCS之类的IDE,这个跟keil有些东西是差不多的。但是,或者您没有添加ok头文件或者头文件的路径,都可能会报错说您的这个变量没有定义。

网友:
啊,交给你们了,我居然忘了来看。
说到430,这几个都比我专业,毕竟我就没用过430的。
然后我睡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