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开关电源的辅助电源

楼主:
求各位指点下,关于辅助电源怎么从主电源取电

网友:
楼主的图是哪里来的
TL494的VCC应该是12脚,16脚是内部放大器的同相端
是不是要好好看看所用的芯片数据手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图是哪里来的
TL494的VCC应该是12脚,16脚是内部放大器的同相端
是不是要好好看看所用的芯片数据手 ...

自己做的图,图中VCC是12脚

网友A:
12脚的电压是怎么来的,12脚其允许输入电压可达8-40V,可通过稳压来供电,,也可以通过变压器辅助绕组整流来的,后者是就会随输入电压的变化和负载的轻重而变化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2脚的电压是怎么来的,12脚其允许输入电压可达8-40V,可通过稳压来供电,,也可以通过变压器辅助绕组整流 ...

12脚电压想通过主电源AC220V取,但不知道怎么搞、求指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2脚电压想通过主电源AC220V取,但不知道怎么搞、求指点

没有负载要求不知道用途,就按分压电路设计吧。
不知道从何说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负载要求不知道用途,就按分压电路设计吧。
不知道从何说起

不是很明白
关于辅助电路的设计纠结好多天了

网友:
(1)  IC从输入端接大电阻启动,变压器加辅助绕组
(2) 三极管 + 电阻 +稳压管 作启动,变压器加辅助绕组
(2) 外加电源,如AC220V + 工频变压器 + 稳压芯片
(3) 外加电源,RCC或者用TI的三端IC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