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单片机电源控制电路

楼主:
该电路在实际的使用中BT1和外接电源VYY可以同时接入电路中,也可以分别单独接,其中BT1是一次性锂电池。两个电源单独接入时比较好理解,问题是如果同时接入时,就存在VYY给BT1充电,但是一次性锂电池应该是不可以充电的,但是电路的确是这样。另外一个问题是不管IN输入高或者低感觉T1,T2都不能够工作。LDO为输出给控制部分供电。希望能够得到大家指点,先谢谢了哈。

网友:
电路是错的,先搞清设计目的,要实现什么功能。

网友:
1、不可充电的电池也是可以充的,只是非常微小的充电是可以的。过去使用干电池,也曾有研究过充电的问题。

2、电路中,可以由两个电源对LDO提供电能。
    但是,电路中有几个问题:一、电池要经过D1、D2、D6才可以供给LDO,降压太大了。二、Q1是干什么的?它的负载只是个R2吗?三、Q2是PNP吗?

网友A:
这个电路绝对是原版的,就是 这样,没有错。并且是个运行稳定非常成熟的产品的电源供电电路。我就是不明白T1,T2怎么工作?VYY干嘛要去经过D1,R1接到电池上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绝对是原版的,就是 这样,没有错。并且是个运行稳定非常成熟的产品的电源供电电路。我就是不明白T ...

好好检查电路吧,如果原设计确实如此,只能说设计者的水平太烂、太烂!

网友B:
或者电路图不完整吧,如果真的是 “ 运行稳定非常成熟的产品的电源供电电路 ”,说明设计者的水平有着非常大的提升空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或者电路图不完整吧,如果真的是 “ 运行稳定非常成熟的产品的电源供电电路 ”,说明设计者的水平有着非常 ...

电路是完整的

网友C:
如果说T2是故意用在"反向放大",那T2和T1还是可能通的吧(当in为低时),不过电路目的难猜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说T2是故意用在"反向放大",那T2和T1还是可能通的吧(当in为低时),不过电路目的难猜

IN即使为低,R4中也不会有电流流过,所以T1,T2是不会 导通的

网友:
我是菜鸟

网友:
線路結構不合理